[技术问答]
MS51FB9A如何使用scanf,求教。

楼主(2022-05-26):
最近在帮改一下MS51的代码,现在需要一个串口输出的scanf函数,搭配printf函数方便调试,但是我直接调用会卡死在scanf,这个是不是要重定向啊,还是怎么的。有没有搞过的

网友A:
是不是要引用#include <stdio.h>头文件啊

网友B:
51也没这么做过,能不能找找demo,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C:
格式不一样?是不是就会造成卡死

网友D:
没遇到过,感觉像没调用成功导致的

网友E:
你看看51做的比较好的开发板,看看他们有没有demo,参考参考

网友F:
引用一个头文件看看

网友G:
输出是printf吧,另外使用这个scanf或者printf,要启动那个MicroLIB

网友H:
感觉好久不用51了

楼主:
成功了,主要就是要重定向一下

网友I(2022-07-12):
能讲讲是怎么配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