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串口接收可以用scanf接收吗?

楼主(2022-05-26):
没看到有这样的例子,谁分享一个?

网友:
可以试试看,printf可以从串口打印,相信scanf也可以从串口接收。

网友A:
可以重映射这个代码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网友C:
用scanf接收,太浪费效率了。

网友D:
编制一个等价getchar的函数,scanf就能用了

网友E:
重定向printf函数和scanf函数

网友F: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_sys_exit(int x)
{
        x = x;
}

网友G:
可以通过串口实现printf和scanf函数

网友H:
使用keiL中的printf和scanf进行串口的调试

网友I(2022-10-05):
通过串口在裸板上实现一个printf和scanf函数。

网友J:
以通过串口封装自己的printf和scanf

网友K:
通过改写标准库实现串口的printf() scanf()实现方法

网友L:
重写两个fput()和fget()函数

网友M:
重写一下就行

网友N:
串口实例,实现printf,scanf,使用标准库

网友O:
使用scanf函数时,在发送数据时需要在末尾加空格或者回车然后,scanf才会停止

网友P:
重定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网友Q:
软件printf 和scanf函数对应的是虚拟终端。

网友R:
可以,重定向代码就行。

网友S(2022-12-26):
要先重映射,以后才能用

网友T:
其实scanf只是接口,底层还是在操作串口。

网友U:
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得自己写吧

网友V:
没必要用scanf接收吧,这样是为啥呢?

网友W:
和printf一样,scanf也可以重定向函数。

网友X:
我觉得好像是费点劲,直接接收不也行么,赋值到数组里

网友Y:
你可能需要修改一部分代码才行

网友Z:
这例子估计没有,你网上找找吧,也许能找得到

网友AA(2023-02-04):
找到 printf 和scanf函数的输入/输出端的接口函数把它修改定向到串口。

网友AB:
这个是会阻塞串口的接受的

网友AC:
可以使用scanf,keil是支持的吗?

网友AD:
这个可以实现的。

网友AE:
输出格式自定义,跟windows下的使用方法一样。

网友AF:
为什么要使用scanf?

网友AG:
你可以使用串口等待接受标志。

网友AH:
单片机使用标准输入输出库,scanf或者printf功能。

网友AI(2023-03-07):
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AB:
这个串口需要自己重新定义这些函数的 。

网友AJ:
可以实现sscanf接收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