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卫克拉克耳机上的电阻电容这样接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5-26):
大卫克拉克耳机上的电阻电容这样接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降噪作用,具体的原理不了解。

网友B:
在输出短路时保护放大器,插头插入插座瞬间可能发生短路。

网友B:
同时也能降低瞬态短路时导致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短路时保护放大器,插头插入插座瞬间可能发生短路。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