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输出侧加电阻发生相位偏移

楼主(2022-05-26):
电压采样电路如图,作用是将-5V~5V输入转换为。采样电路输出侧没有电阻R8时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相位相同,加R8后输出波形滞后,且R8阻值越大滞后现象越严重,请问是什么原因。交流电压采样电路不加R8会影响采样结果吗,看的很多电路图输出侧都会加一个电阻。

网友A:
重点是C2不能要

@流风随影 :RC移相啊,RC乘积越大,相位偏差越大
去掉C2后确实有R8也不发生相位偏移了,但是感觉C2只是个滤波电阻,还会对电路产生什么影响吗

网友B:
运放输出端接这么大一个电容你是打算做啥?
现实中,没给你震荡就算你的运气,运放输出接大电容的,必须有合适的串联电阻。
运放用对了,再讨论相位的问题。

参考的别人的电路,只想到电容滤波,不懂相位偏移的知识。

网友C:
R8*C2=1ms,这就是相位滞后的原因。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新手就是喜欢胡乱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