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K32F030M的ADC转换位数问题

楼主(2022-05-26):
最近想选择一款性价比稍高的芯片,感觉HK32F030M的总体参数不错,就是看了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其中对ADC有效位数的描述,有点迷糊,想请教一下专家,原文是这样说的,ADC转换位数是12位,其中有效位数是8位,咱感到不太理解,ADC的位数究竟是几位,8位就是8位,12位就是12位,请解释一下。

楼主:
按照字面的理解,应该是,ADC转换的结果是12位的,但是,工程师只能选择前面的8位使用,后面的4位不保证精度。那就有意思了,玩了一出文字游戏,真正的精度就8位。

网友A:
12位怎么可能有效12位呢,那是理想的状态。我的理解是±4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怎么可能有效12位呢,那是理想的状态。我的理解是±4LSB

那请问一下,后面这个正负4LSB我是用呢,还是不用呢?不就是8位的ADC嘛,还搞得这么悬乎。

网友B:
虽然数据是存储的12位,但是可用数据只有8位。

网友C(2024-05-13):
后来新版的数据手册把“有效精度 8bit”去掉了,不知道到底有效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