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43——CAN通信实验

楼主(2022-05-26):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CAN是一种异步通讯,只有CAN_High和CAN_Low两条信号线,共同构成一组差分信号线,以差分信号的形式进行通讯。
闭环总线网络:
       CAN 物理层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如下图是其中的一种“闭环网络”,它允许总线最大长度为 40m,最高速度为 1Mbps,可以看到总线的两端各有一个 120 欧的电阻,这是规定。节点就是不同的设备,连接到一个闭环总线上面。
开环总线网络:
       在本实验中,iCore3L 使用 XL1050 作为 CAN 驱动, 通过 CAN 助手发送数据并能接收数据。
原理图: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
实验源码

网友B(2022-07-02):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C: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D:
楼主的资料确实全面,非常感谢

网友E: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F: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G: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H: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I: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J: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K:
需要参考调试

网友L(2022-08-15):
回复,学习CAN的使用

网友M:
can通信好好学习下,感谢

网友N(2022-10-10):
感谢分享,正要学习以下can

网友O:
回复学一下

网友P:
下载资料包看一下

网友Q(2022-11-24):
RE: 【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43——CAN通信实验 [修改]

网友R:
GD32F4的usb和can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吗

网友S:
GD32F4 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T:
GD32F4 串口波特率最大为多少

网友U:
怎么实现用USB与PC通信把文件传输到st的外置flash中

网友D:
can可以接收数据,但却无法发送数据,怎么回事

网友V:
GD32F407VET6容量多大?

网友W:
GD32F4用stm32的库使用CAN的时候需要修改哪些代码?

网友X:
GD32F45引脚支持5V输入吗

网友Y(2023-02-23):
学习学习,正好有时间

网友Z:
使用GD32F4的can接口,TJA1050可以实现自发自收吗?

网友AA:
怎样用can总线协议发送数据

网友AB:
如何通过can总线刷写GD32F4程序

网友AC:
CANTX与CANRX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D:
can数据发不出去会循环发么

网友AE:
can怎么接受另一个can发来的大量数据

网友AF:
can不用中断如何接收

网友AG:
如何用CAN总线通信?如何接线?

网友X:
CAN通信硬件如何连接?

网友AH:
can通信怎么避免误码

网友AI:
can总线GD32F4寄存器部分怎么写

网友AJ:
还需要CAN芯片吗?

网友AK: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L(2023-04-03):
银杏科技不错

网友AF:
can总线的可靠通信是依靠什么机制来实现的?

网友U:
AN也是一种2线制,采用两根线的电压差进行数据传输的协议

网友AM:
推荐一本比较详细的介绍can总线协议的书吧?

网友J:
怎么做CANopen开发

网友AN:
can总线25米可以达到1Mbit速度

网友R:
GD32F4如何使用can烧写代码

网友AO:
can通信接口在什么情况下不用连接隔离保护模块?

网友AP:
CAN通信怎么过低频EMI

网友AQ:
CAN是Controller Area Network的缩写,最初是专门用于汽车网络的通信协议,与485协议相似

网友AR:
can总线如何实现多组数据打包发送

网友AF:
多台计算机之间能否通过CAN总线实现通信吗?

网友AS(2023-06-08):
楼主,资料很好,感谢楼主!

网友AT:
数据很实用,现在更好了,谢谢!

网友AU:
共享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V:
多谢分析,正需要

网友AW:
在用 F305 过来参考下

网友AX(2023-07-13):
数据太满了,!

网友AY:
楼主信息真正全面,非常感谢

网友AZ:
复兴检察一下相干的内容。

网友BA:
正准备使用,对于产品来说,刚刚好。

网友BB:
Reply, learn the use of can

网友BC:
沟通能学好吗,谢谢

网友AS(2023-09-21):
资料很适用,感谢楼主!

网友BD:
房东,信息很好。

网友AU:
共享的信息非常高端。

网友BE:
CAN通讯试验

网友BF(2024-01-19):
值得学习,有bug吗

网友BA(2024-12-03):
也是一种双线协议,利用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差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BG:
如何使用can总线进行通信?如何连接?

网友BH:
,数据能不能发送出去,会不会循环发送?

网友BI:
如何使用usb与pc通信将文件传输到st的外置闪存,

网友BC:
can可以接收数据,但不能发送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S:
利用gd32 f4的can接口,tja1050能否实现自发自收?

网友BJ:
我正准备用它做一个产品,正好需要。,

网友BD:
如何使用can总线协议发送数据,

网友AX:
有没有介绍can总线协议比较详细的书推荐一下?

网友BK:
如何从另一个can接收大量数据,

网友AU:
多台计算机可以通过Can总线通信吗?

网友BL:
can总线依靠什么机制实现可靠通信?,

网友BM:
an也是一种双线协议,利用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差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BN: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双核心应用中,CAN通信实验是关键环节,实现高效数据传输。实验涉及配置、编程及测试,确保通信稳定可靠。

网友BO(2025-05-25):
通过GD32F4的CAN控制器实现CAN总线通信,掌握CAN的初始化、发送、接收流程

网友BP(2025-07-11):
look stdu kldn flkn  f

网友BQ:
在银杏科技GD32F4系列43上实现CAN通信实验,确保遵循ARM+FPGA双核心架构,调试通信过程,优化性能。

网友BR:
正好遇到产品需求,这设备正合适。

网友AX:
GD32F4单片机的USB和CAN接口通常可以独立使用,但要注意它们共享中断,同时使用时需要合理规划中断处理。

网友BK:
使用USB转SPI或I2C模块连接ST单片机,编写代码通过USB接收PC发送的文件数据,再通过SPI或I2C接口写入外置flash。

网友BS:
可能原因:CAN控制器硬件故障、软件配置错误或连接问题。检查CAN线路、模块状态及配置设置。

网友BT:
GD32F4系列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到5Mbps。

网友BC:
主要修改can初始化函数和配置参数,包括BaudRate、Mode等。确保使用gd32f4的can驱动。

网友BI:
CANTX通常需要接上拉电阻,确保信号能正常发送;CANRX通常由CAN控制器内部上拉,不必外接。

网友BU:
CAN总线的可靠通信通过错误检测、仲裁和重传机制实现。

网友AU:
可以的,GD32F4的CAN接口与TJA1050配合,可以实现自发自收功能。这需要正确配置CAN控制器和TJA1050的相关参数。

网友BV:
通过设置CAN控制器,编写传输帧数据,配置传输请求,启动CAN控制器,发送数据即完成。

网友BA:
当系统内所有设备工作在相同电位、没有共地干扰时,CAN通信接口可不必连接隔离保护模块。

网友BW:
使用GD32F4开发板,通过CAN总线刷写程序,首先配置CAN模块,接着用串口工具(如JLink)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然后通过CAN协议上传到目标设备。

网友BX:
《CAN总线技术与应用》这本书详细介绍了CAN总线协议,适合单片机新手学习。

网友BY(2025-08-10):
配置CAN控制器,设置波特率、模式等,然后写入CAN消息寄存器,设置数据长度和消息内容。具体步骤参考GD32F4手册。

网友BZ: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单片机利用ARM和FPGA双核,实现CAN通信实验,这表明它结合了高性能处理和灵活硬件配置,适用于复杂通信任务。

网友CA:
CAN 物理层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网友CB:
针对通过 USB 接收 PC 文件数据并经 SPI/I2C 写入外置 Flash 的需求

网友CB:
完整实现方案,包含硬件连接、核心代码及流程说明

网友CB:
使用 512 字节缓冲区暂存接收的数据

网友BJ:
GD32F443利用ARM+FPGA架构,进行CAN通信实验,展示其处理能力和稳定性。

网友BU:
CAN总线的可靠通信是通过帧检测、错误检测和自动重传机制来实现的。

网友AT:
可能是CAN控制器故障或发送线缆损坏。检查CAN控制器和线缆连接。

网友BD(2025-09-10):
这种协议叫an,像串口一样,两根线就能传输信息。

网友BC:
这是关于银杏科技GD32F4系列单片机进行CAN通信实验的修改版,涉及ARM+FPGA双核心技术。

网友CC:
使用CAN总线发送数据,首先确定数据帧类型(数据帧或远程帧),配置波特率,设置标识符,填充数据,最后通过CAN控制器发送。

网友BM:
通过开发板上的CAN接口与GD32F4单片机连接,使用对应的刷写工具(如ST-Link Utility)和软件(如MDK或IAR),按程序烧录流程进行操作。

网友BV:
CAN总线依赖位仲裁、错误检测和帧错误检测机制保证通信可靠性。

网友CD:
支持常规CAN 2.0B和CAN FD模式

网友CE:
推荐搭配HGA1050高速CAN收发器,增强信号驱动能力

网友AI:
GD32F4系列通过优化初始化流程、模块化配置,可提升代码复用性与通信效率。实验需完成CAN初始化、数据发送/接收及错误处理,满足实际项目的通信需求

网友CF:
单片机的CAN_TX/RX是TTL电平,需要连接到TJA1050等收发器模块的TX/RX引脚。

网友BG:
产品中正好用上了所需元件,方便快捷。

网友CG:
CAN总线是差分信号,必须通过CAN收发器才能连接到总线。

网友BZ:
通常情况下,CANTX和CANRX需要连接上拉电阻,以保证CAN总线稳定工作。

网友CH:
CAN总线两端需各接120Ω终端电阻,用于阻抗匹配

网友CI:
添加磁珠滤波并检查PCB布线

网友U:
将MCU的CAN0_RX连接到收发器的接收端,CAN0_TX连接到发送端

网友BK(2025-10-10):
GD32F4系列单片机的USB和CAN接口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因为它们有独立的DMA通道和中断,互不影响。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CAN_H和CAN_L之间的电阻,应为60Ω(两个120Ω并联)。

网友BR:
通过USB将PC上的文件传输到ST单片机外置Flash,需要编写固件支持USB文件传输协议,然后在PC端使用支持此类协议的软件进行文件操作。

网友BA:
GD32F4的串口波特率最大取决于其时钟频率和波特率发生器设置。通常,最高波特率可达时钟频率的1/16。

网友CJ:
总线的两个最远端必须各接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用于消除信号反射,保证通信稳定。

网友BS:
修改GD32F4的HAL库中,相关CAN的初始化、滤波、发送和接收等函数的代码即可。

网友CK:
首先明确CAN总线GD32F4系列单片机型号,然后查阅相关数据手册,了解其CAN寄存器配置步骤,包括时钟配置、模式选择、波特率计算、中断使能等。

网友AQ:
CAN 通信需要使用两个 GPIO:
CAN_TX(如 PA12)→ 复用为 CAN_TX 功能
CAN_RX(如 PA11)→ 复用为 CAN_RX 功能

网友AJ:
配置 GD32F4 的 CAN 外设,使其能够作为一个节点,与其他 CAN 节点进行通信。

网友BH:
接收大量CAN数据,确保单片机CAN控制器有足够内存和中断优先级,使用接收缓冲区正确配置中断服务程序来读取数据。

网友CL:
如果CAN数据发送失败,通常不会无限循环发送,而是会根据错误处理机制进行重试或停止发送。

网友AX:
《CAN总线与嵌入式系统》详细介绍了CAN总线协议及其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BL:
将多组数据视为一串,每组数据间加入分隔符,发送时按顺序传输,接收端根据分隔符解析数据。

网友CM:
终端电阻未安装/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CN:
捕获CAN总线波形,验证波特率、显性/隐性电平及同步段

网友CO:
CAN 总线两端必须接 120Ω 电阻,否则通信不稳定或失败

网友AA:
CANTX需外加4.7kΩ上拉电阻以确保信号完整性;CANRX由内部上拉,无需额外处理

网友CP:
想实现 GD32F407 与 STM32 CAN 互相通信

网友R:
CAN 是一种串行通信总线,专为汽车和工业控制环境设计。

网友CQ:
当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时,优先级低的节点会自动停止发送,优先级高的节点继续,不会破坏已发送的数据。

网友:
使用CAN总线分析仪监控总线数据,检查是否有报文发送和接收。

网友CR:
填充CAN发送消息结构体,设置报文ID、数据长度和数据内容。

网友CG:
《CAN总线技术与应用》,系统讲解协议规范

网友BN:
当CAN通信接口电路设计确保了足够的电气隔离和共模干扰防护,且系统内不同节点间距离较近时,可不使用隔离保护模块。

网友CJ:
网络上的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总线空闲时主动发送数据。

网友AR:
配置CAN_TX和CAN_RX引脚为复用功能,并设置相应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CS:
掌握GD32F4 CAN外设的工作原理。

网友CT:
学会配置CAN的时钟、GPIO、波特率、过滤器等关键参数。

网友CU:
调试时可先设为 回环模式

网友AQ:
使用3个发送邮箱,支持优先级发送,可通过中断或查询方式确认发送状态

网友CV:
2个接收FIFO(深度3),需配置FIFO锁定功能避免溢出

网友CW:
GD32F4系列的CAN通信实验需从硬件设计、软件配置到调试验证全流程严格把控。

网友CX:
CAN总线因高可靠性和实时性,广泛用于汽车、工业控制领域

网友BQ:
当然可以。CAN总线支持多台计算机之间直接通信,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多辆车。

网友AU:
数据共享对单片机系统尤为关键,确保各模块间正确传输指令和状态。

网友BT:
标题和内容不明确,请提供具体问题或信息。

网友BJ:
GD32F4系列43芯片,利用ARM和FPGA双核心,实现CAN通信实验,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

网友BG:
银杏科技的GD32F4系列单片机,通过ARM+FPGA双核设计,在CAN通信实验中展现优异性能。

网友AS(2025-11-12):
GD32F4系列单片机的USB和CAN接口可以同时使用,但需注意资源分配和任务优先级。

网友BD:
GD32F4系列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最大取决于其时钟频率,一般最大可达3.4MBps。但实际使用时,要确保通信稳定,建议不要超过1MBps。

网友CY:
推荐《CAN总线协议及其应用》,这本书详细介绍了CAN总线的工作原理和编程方法。

网友CZ:
CAN是一种异步通讯,只有CAN_High和CAN_Low两条信号线,共同构成一组差分信号线,以差分信号的形式进行通讯

网友BA:
类似于I2C,使用两根线传输电压差信号,实现数据通讯。

网友BQ(2025-12-14):
看起来你有合适的工具和材料准备做产品了,可以开始动手操作了。

网友BC:
用CAN总线通信,先了解各节点地址,按地址分配CANH和CANL线,通常CANH接高电平,CANL接低电平,确保接地良好。

网友BY:
通过USB转SPI或I2C模块连接单片机,编写单片机程序读取PC上的文件,并将数据写入外置Flash。

网友BV:
可能是CAN控制器硬件故障或软件配置错误,检查线路、控制器和编程。

网友AT(2026-01-23):
如果CAN总线环境稳定,距离短,且无电气干扰,通常可以不连接隔离保护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