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Q20 MS51XB9A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26):
各位大咖:
费了不小的成本,刚刚上手N76E003,打算再备点货,却被经销商告知N76E003不推荐了,而是用MS51XB9AE,
供货更好,性能更好,等等。
什么鬼?我们已弄好的软硬件要推倒重来么,新唐的大咖请解释一下,这二者有何区别,是否真的这样?

网友A:
MS51是003的升级版,硬件PIN-TO-PIN,软件只有ADC部分略有差异,其实不改也可以。003的flash是18K,MS51XB的flash是16K,就这点差别。

网友B:
只要不要用到LDROM,N76E003烧录档可以直接烧进MS51BA9AE里,什么设定都不用改,另外一个前提是不要超过16KB。

网友C:
区别不大

楼主:
好的,知悉,感谢各位大咖,大兄,非常!

网友D:
IAP不行,用APROM保存几个数据,N76E003正常,移植到MS51就不行了。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E:
参考这一份

网友F:
不推荐了还不能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