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C R 耦合电路参数取值问题

楼主(2022-05-26):
C R耦合电路 ,CR乘积决定了信号是否通过

假设 CR乘积可以允许某信号通过, C取大,R取小, 或者 C取小,R取大,都可以满足乘积结果
那么,C取大,R取小, 或者 C取小,R取大 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值,对信号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设计的时候 该如何考虑,如何取值呢?

网友A:
一个信号源内阻,一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信号源内阻,一个负载。

没看懂

C*R乘积是已知, C和R分别如何选取呢?

C 大  R小, 缺点 是 对输入端需求电流大?优点是什么呢?
C小  R大,优点是 对输入端电流小,缺点呢?

“一个信号源内阻,一个负载”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

C*R乘积是已知, C和R分别如何选取呢?

把信号源内阻Rs和负载电阻Ro带入你的RC电路就知道了。
把信号源种类(直流,交流,宽带,窄带),再把前一级和后一级考虑进去,才能回答。
不考虑前级后级,的确一样的。
这里回答一个:
C 大  R小, 缺点 是 对输入端需求电流大?优点是什么呢?
答:如果后面是个三极管共射放大器,输入内阻小,你要提供一定的电流。
如果后面是LED,信号源是个方波,变成直流电,你也要提供一定的电流。才能点亮LED,如果你搞个100兆的电阻,你通个直流都点不亮。
当然电阻电容也有其制造工艺引起的副参数,以及环境引起的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信号源内阻Rs和负载电阻Ro带入你的RC电路就知道了。
把信号源种类(直流,交流,宽带,窄带),再把前 ...

这里说的是C R耦合电路 ,不是R C滤波电路

用LED负载举例不是太恰当吧。

能帮忙举例一个 C R耦合 的取值小案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是C R耦合电路 ,不是R C滤波电路

用LED负载举例不是太恰当吧。

有的放大器输入阻抗是50欧

你的CR耦合电路,你R取得很大又没用。、
定性分析到此如此。

网友B:
CR耦合电路——查无此人,是楼主自行发明的概念。

当然发明概念也没人拦得住,你起码画个图说明一下什么叫“CR耦合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