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片在休眠状态下,是否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2022-05-26):
今天调试,程序下载卡了半天,

原因是芯片进入休眠模式了,需要唤醒之后才可以正常下程序。

刚接触休眠,问下,是所有的芯片在休眠模式下,都不能重新写程序么

网友A:
这个不是某一款芯片特性,基本市面上的芯片休眠了,调试脚都是不工作的,也就是不能下载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某一款芯片特性,基本市面上的芯片休眠了,调试脚都是不工作的,也就是不能下载程序的 ...

嗯,确实是,开始不知道,设置的10秒无操作进入休眠。
然后发现更新程序不好使了,触发唤醒之后,才能正常下程序。

网友B:
不成,
休眠时降低功耗,很多资源都关闭了,需要唤醒后下载

网友C:
通过什么方式下载呢

网友D:
那如果唤醒条件不具备了怎么办呢

网友E:
都有哪些下载方式 呢

网友F:
那得先要唤醒哈

网友G:
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可以的呢

网友H:
如果原来的程序将唤醒条件设置的比较苛刻咋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