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可以直接用单片机引脚直连么

楼主(2022-05-26):
是否需要借跟随器,

我看很多应用待测量直接连接到MCU的adc引脚

请问,如何判断是否需要连接跟随

网友A:
采集数据变化不大的,不需要跟随器

网友B:
一般是可以直接连接的,但是要注意电压范围

网友C:
一般ADC电压都有限制,所以你这块要注意一些

网友D:
是可以的,记得用分压采样电阻就好了

网友E:
其实能用跟随器最好是用,能稳定一些

楼主:
嗯, 就是没有跟随,心里不踏实

网友F:
一般是跟采样频率有关系的,采样快,要用跟随器

网友G:
跟随器是防止数据乱跳的吧

网友H:
有条件就用呗,没条件就不用,我觉得这样理解可以

网友I:
大多数是需要用跟随器的

网友J:
其实看你是采样什么,如果信号之类的要用跟随器

网友K(2022-07-04):
不会超出量程可以的。

楼主:
尝试了一下,到是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没发现的点

网友L:
一般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楼主(2022-08-03):
嗯,直连了一下,问题不大,
看来要实际试试啊

网友M:
可以,只是接跟谁器的话,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