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有读值,但是与实测值不一致

楼主(2022-05-26):
AD, dc

ADC读值与是测试不符,
但读值的趋势变化是对的

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大概能相差多少呢

网友B:
被采样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C:
采样频率和信号匹配吗

网友D:
电压基准稳定吗

网友E:
供电电压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F:
也可以做一下软件滤波

网友G:
硬件软件都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H:
偏差有多大?你这样描述太笼统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用的ADC带衰减,整体缩小了一半

网友I:
读出测量值与理论值偏差多大?最好把数据打出来看看。

网友J:
采样的变化太快,导致ADC采样不准确

网友K:
你可以加个射随器试试,应该就行了

网友L:
感觉就是你采样的样本变化过快吧

网友M:
这个可能就是漂了吧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加个跟随器,看看数据是否能稳定一些

网友O:
正常来说你这可能是变化过快导致的

网友P:
可能是数据漂了,你需要加个跟随器

网友Q:
你用稳定的几个电压 测一下ADC试试呢?

网友R:
数据变化过快呗,没啥原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