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ADC转换问题

楼主(2022-05-27):
请问为什么运行官方例程adc_01_sa_base时为什么输出的电压一直是3.3v左右啊,没有更改例程,相应的引脚并没有接入电压,而且更换其他引脚和通道还是一样的结果,困扰了好久还是没解决,难道官方例程显示结果就是这样的吗,输出结果,电路就是个最小系统;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啊,还是说例程输出就是这样的,看了数据手册也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别沉了啊,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万用表测是多少

网友B:
如果你没改例程的话,那你应该测一下PC0/ADC12_IN10这个脚的电压是不是就是3.3V,如果是3.3V的电压,那么这个脚的电平我猜测是直接跟边上的14脚(NRST)短路了。

网友C:
这样谁能看出问题?
你要实测,查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