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到个磁悬浮控制电路,其中的电容用法很是疑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27):
这个不是取电容电压,该点的直流电压,由运放等一系列条件确定。
具体的,电位器R22调整后的中心电压和OUT4运放同相端共同决定其输出电压,该电压又直流耦合到OUT3,OUT3的同相输入端电压,就是这2个电容的中点,该直流电压由OUT3输出经过330K电阻交流旁路后的直流电压决定。
这2个电容,是交流旁路电容,这样接法,是对正负电压旁路,同时兼作431的输出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