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单片机BOOTLOADER跳转后执行异常

楼主(2022-05-27):
现象:通过应用跳转,相同跳转程序,相同执行步骤
F130进入system memory后执行异常
F103进入system memory后成功执行

官方模板程序上编写,相同跳转程序
执行步骤:跳转程序在main函数启动后立即执行

BOOT0拉高,通过引脚跳转->F130F8P6指令测试-正常
发送0x7F返回0x79->再次发送0x7F->返回0x1F...再次发送0x7F->返回0x1F
通过APP跳转到System Memory(0x1FFFEC00)>F130F8P6指令测试-异常
发送0x7F返回0x79->再次发送0x7F->芯片无应答..

网友A:
从APP跳转到System Memory(0x1FFFEC00)之前,修改一下中断向量表地址试试? SCB->VTOR = 0x1FFFEC00;

楼主:
原本在引脚跳转后BOOTLOADER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也可以认为BOOTLOADER中断使用正常.
实际BOOTLOADER中存在判断BOOT脚或SYSCFG0后再去调整中断向量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