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解压控电压源二阶高通滤波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27):
看一下滤波器专著书,这种架构有的,这是SALLEN_KEY结构。

网友B:
假装能用

网友C:
基本上模拟电子课本的有源滤波器章节都有讲的,也可以取下载一般专门的滤波器书看看。

网友D:
就是用虚短虚断来计算,其中C用1/jwc来代替,也就是1/2π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