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的05和08大概是差什么?

楼主(2022-05-27):
我看LKS32的08系列和05系列差什么?如果选择的话一般是推荐使用哪系列的MCU呢?

网友A:
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cn/LKS-MCU-diff.html

网友B:
08比05更强大,资源更多,05比08便宜,模块资源等较08少一些,我们主推LKS32MC08x这一系列芯片

网友C:
有钱上8系,没钱用5系

网友D:
说明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高配和低配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