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的MCU可以超频么?

楼主(2022-05-27):
我之前用过一款ST的MCU,他们竟然可以超频去工作,虽然超的那点儿性能也没有很改善,但是还是有点儿成就感。那么LKS32的MCU能否超频呀?如果可以,那么怎么去超呢?

网友A:
等开发板到手之后,我超频一个给你瞅瞅。
MCU超频20%是正常的,有些可以超频80%以上,就很不错了。

网友B:
超频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C:
你需要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D:
LKS32没有用过。

网友E: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F:
可以超频吧

网友G:
超频后性能没改善超频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H:
总觉的一般应用,涉及不到超频

网友I:
可以超频,但超多了不敢保证全温度范围内时钟稳定。方法是先将系统时钟来源选择4MHz的时钟,不经过PLL(PLL关闭),然后配置时钟校正参数,我们出厂前校正过了让芯片时钟经过PLL后到我们标定时钟。您将它更改一下,使4MHz RC时钟频率增高,然后开启PLL,系统时钟切换到P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