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变压器设计

楼主(2022-05-27):
请教一下,我现在要做个控制用的隔离变压器,输入电压12V,输出也12V,控制频率15KHz,占空比最高50%,输出电流很小,基本上几个mA就够了,骨架选用EE19,这样的话,初次级绕组需要用几圈呢?磁芯需不需要留气隙?

tyw
@qwer345 :去油香收
@tyw :您好,发我一份吧
tyw
@supergzk2008 :ok
@tyw :你发我哪个油箱了呢?是supergzk2008@163.com这个吗?
tyw
@饭蛋云清 :去油香收
@tyw :我也想要...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是不是要加屏蔽层?做过工频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是不是要加屏蔽层?做过工频隔离变压器。

应该不需要屏蔽层的吧,只是做个控制信号隔离

网友B:
隔离,,?能用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能用光耦吗?

不能,这个要去驱动MOS管,需要输出一定的能量。光耦只是个开关量。而且变压器输出有个好处就是,前级故障时,后级就不会有输出了。而光耦的话,有可能后级就持续输出了。

网友C(2022-09-30):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个要去驱动MOS管,需要输出一定的能量。光耦只是个开关量。而且变压器输出有个好处就是,前级故 ...

光耦前级损坏一般都是开路或者光衰现象加重,导致无法驱动后端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个要去驱动MOS管,需要输出一定的能量。光耦只是个开关量。而且变压器输出有个好处就是,前级故 ...

而且虽然从你的描述看不出你的一些细节,但是要实现你的隔离控制需求,用你说的隔离变压器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