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HC32F460  测温芯片 MAX6675 传感器: K型热电偶

楼主(2022-05-27):
测量方案
  MCU:HC32F460  测温芯片 MAX6675 传感器: K型热电偶
  为什么使用K型热电偶?  K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抗氧化性能强,价格便宜等优点,
  能用于氧化性惰性气氛中。K型热电偶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中从0℃到1300℃范围的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
以及固体的表面温度。K型热电偶是目前用量最大的廉金属热电偶,从性能和成本上考虑我们采用K型热电偶

网友A:
热电偶测温必须由热电偶、连接导线及显示仪表三部分组成。组成的热电偶蕊及测温电偶丝1 ,如果将热电偶的热端加热,使得冷、热两端的温度不同,则在该热电偶回路中就会产生热电势,这种物理现象就称为热电现象(即热电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