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有调试电机的仿真软件么?

楼主(2022-05-27):
话说,凌鸿做电机驱动这块应该很强势吧,请问有那种电机调参的软件么?仿真软件之类的,想要玩一玩

网友A:
刚看到论坛有这个。之前有一个这牌子的,我回去翻翻。

网友B:
目前没有,电机参数一般是在程序里改,然后根据现象进行调试

网友C:
他家好像是专业去电机驱动这块的了

网友D:
电机调参,感觉需要看实际效果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