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怎么判断一次DMA接收的数据完成了呢

楼主(2022-05-27):
用DMA方式接收数据,接收完成以后哪个标志位会发生变化,比如用PX4板子上的F4与F1进行通信,F4接收采用串口DMA接收方式,怎么判断一次DMA接收的数据完成了呢

网友A:
DMA 传送完成后会产生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处理就行;
如果你禁止了DMA的中断,当然你也可以用轮询的方式去查看 DMA完成标志位。

网友B(2022-07-21):
这个应该是有中断的吧,你好好看看

网友C:
正常DMA完成是有标记的

网友D:
这个DMA判断接收完成,是有标记的

网友E:
你看看官方提供的DMA操作的demo吧

网友F:
你找个DMA的demo看看呗,仿真一步一步的跟踪看看

网友G:
正常来说DMA接收完成会有标记变化,你判断就好了

网友H: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好好看看DMA使用吧,能好一些

网友I:
按理来说是有标记的,你获取标记就知道是否接收完成了

网友J:
串口DMA啊,很简单啊,有中断的

网友K(2023-02-23):
关闭串口接收DMA通道清除DMA 所有标志位,从DMA寄存器中获取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数重新设置DMA下次要接收的数据字节数

网友L(2024-07-1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M: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N: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O: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P: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Q: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R: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S: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