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00MHz 的 STC32F8M8M

楼主(2022-05-27):
500MHz 的 STC32F8M8M-500MHz-LQFP144规划中,会不会是双核呢?对比迪文的T5L

对比T5L 就值的期待了

网友A:
这个起码是与STC32G一样是C251内核的,T5L 是1T 的 C51。大不同了。。。

网友B(2022-07-08):
500MHZ? 这是啥MCU 专用的么?

网友C:
刚好本人最近正在调试一款串口屏,MCU用的是STC15W4K48,屏驱动用的是LT7680,速度上已经可以了,唯一一点不方便的就是图片介面的编辑,每次下载的时候很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好本人最近正在调试一款串口屏,MCU用的是STC15W4K48,屏驱动用的是LT7680,速度上已经可以了,唯一一点 ...

串口下载波特率可以用2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口下载波特率可以用2M

程序下载口和图片文字下载口不是一个口,目前图片文字存储的芯片用的是25Q64,下载好要好长时间,主芯片下载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下载口和图片文字下载口不是一个口,目前图片文字存储的芯片用的是25Q64,下载好要好长时间,主芯片 ...

我用CH340下载25Q64在2M波特率能做到每秒80多K字节,也是用的LT7683驱动TF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CH340下载25Q64在2M波特率能做到每秒80多K字节,也是用的LT7683驱动TFT

速度上差不多,但是感觉还是慢了,自己用CH341A做了一个下载器,用STC8G1K08做了一个下载小板,想每次把程序先下载到小板里,再把小板插在主板上,小板自动将板载的图片文件下载到7680板载的FLASH里,结果小板没有调出来,用的是8M多的时钟,理论上要比CH341A快好多,但是实际却不行,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后发现,每次写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太长了,目前还没有仔细查找原因,先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