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哪个知道倍压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2-05-27):
哪个知道倍压电路的原理?没有用变压器  也没有用电感  就用了几个二极管和电容 就把电压升上去了   不知道带载能力如何  这种倍压电路  电蚊拍和电击棒  有些用的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荷泵

网友B:
只需要懂2个知识:
1、电容能充放电。
2、二极管单向导电性。

网友C:
倍压整流高电压小电流带负载能力极轻

@wanwenhao1 : 1.几个周期才充一次电 你怎么判断的 电压高和周期是什么关系
@QWE4562009 :几个周期才充一次有限的电能,电压越高,周期数越多,带载能力当然就下降了。
@QWE4562009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