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QSPI SRAM使用--AT_SURF案例21

楼主:
pi, CD, ar, AI, RF
简介
QSPI SRAM 也就是使用QSPI接口的SRAM,QSPI(Quad SPI)是一个6线制的SPI,其中有4根线为数据线,相比于传统的4线制SPI(2根单向数据线),理论上传输速度是4线制SPI的4倍。
AT32 SUFR板载了一颗型号为LY68L6400SLI的SRAM,该SRAM的容量为8M byte,使用时需要注意跳线帽的正确设置。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qspi_sram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TFT LCD液晶显示屏、LY68L6400SLI SRAM芯片,对应的引脚如下:

软件设计
QSPI SRAM测试
  初始化TFT LCD
  初始化QSPI SRAM
  写数据到QSPI SRAM
  从QSPI SRAM读数据
  将信息显示在LCD屏上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初始化QSPI SRAM */
  qspi_sram_init();

  /* 显示信息*/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QSPI Sram Test");

  /* 初始化数据 */
  for(i = 0; i < BUF_SIZE; i++)
  {
    write_buf = i % 256;
  }

  /* 写数据到SRAM */
  qspi_sram_data_write(0, write_buf, BUF_SIZE);

  /* 从SRAM读取数据 */
  qspi_sram_data_read(0, read_buf, BUF_SIZE);

  /* 对比读出和写入的数据 */
  if(buffer_compare(write_buf, read_buf, BUF_SIZE) == 0)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sram write/read ok");
  }
  else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sram write/read ok");
  }

  while(1)
  {

  }
}

void qspi_sram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s quad spi s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sram_init(void)

void qspi_sram_data_read(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total_len)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qspi sram read data
  * @param  addr: the address for read
  * @param  total_len: the length for read
  * @param  buf: the pointer for read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sram_data_read(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total_len)

void qspi_sram_data_write(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total_len)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qspi sram write data
  * @param  addr: the address for write
  * @param  total_len: the length for write
  * @param  buf: the pointer for write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sram_data_write(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total_len)

下载验证
写数据到QSPI SRAM
从QSPI SRAM读数据
对比读取和写入的数据是否相等,将信息显示在LCD屏上

网友A(2022-05-28):
QSPI SRAM直接地址映射,做LCD显示缓存,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和 SDRAM 对比起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