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语言问题 关与nop函数

楼主(2022-05-27):
_nop_();

这个函数,有时能用,有时不行,
请问是需要加载特定的头文件么
还是针对不同的mcu

网友A(2023-01-18):
是的,当然需要头文件了啊

网友B:
intrins.h,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情况属实是需要包含头文件的,,没有的话会缺少定义

网友D:
你可以看看能用的时候,是不是把nop定义了,或者还是包含相关头文件了啊

网友E:
跟MCU没啥关系,MCU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F:
不行就是缺少文件了,这样才会出问题

网友G:
你说不行的时候,编译报错么?根据报错你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就是缺少了文件了,没有给nop一个定义

网友I:
其实MCU的话,有定时器的,用定时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J:
我觉得跟MCU种类没啥关系吧,这就是跟编译器有关系,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