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接口过emc应该有哪些保护措施

楼主(2022-05-27):
ESD\TVS
还有什么?
可以有什么理论计算,来支撑器件选型么

网友A(2022-07-22):
想过EMC的话,还有可能需要电阻电容和电感的配合的

网友B:
要是做保护的话,其实ESD和TVS就够了

网友C:
正常可以用电阻,二极管就行

网友D:
看你应用环境的,如果环境恶劣估计需要用ESD这种,否则就电感电容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E:
理论计算是有的,但是一般都是靠实际经验设计才可以

网友F:
看你的接口是什么,可以考虑用集成式的隔离芯片的

网友G:
ESD就行了,防过压可以用TVS

网友H:
我觉得就ESD防静电就行

网友I:
还可以考虑压敏电阻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J:
保护器件很多啊,二极管,隔离光耦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ESD就行了,防过压可以用TVS

嗯嗯,

网友K:
群脉冲,浪涌等等。

网友L:
EMC是一个统称,要看具体是哪项试验。

网友M(2022-09-16):
要看具体是哪项试验

楼主:
TVS选型总是各种麻烦

网友N:
接口设计防护电路,板子外围用地包围,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O:
元器件选用EMC等级高的器件

网友P:
如果EMC没有处理好会辐射出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Q:
TVS、ESD、MOV等。

网友R:
规划电路板的布局,良好的规划布局

网友S:
如果MOS设备周围有强电场,将会击穿氧化栅极,从而影响设备的运行。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防止静电产生。

网友T:
应尽量选用多层板,内层分别作电源层、地线层,用以降低供电线路阻抗,抑制公共阻抗噪声,对信号线形成均匀的接地面

网友U:
需搭配其它机构上的屏蔽结构才能使整个系统通过EMC的要求。

网友V:
取线性滤波、合理的线路板布局、正确的电源设计和屏蔽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有源干扰。

网友W:
要看是什么接口,电源,还是通信?不同接口的保护措施不一样。

网友X:
缩短信号走线长度,减少过孔。

网友Y:
EMC的保护器件必要每个接口都有,且要贴近接口。

网友Z:
外壳接地的电源,可以调整输入端的两个Y1陶瓷电容容量

网友AA:
如果单纯信号的话建议ESD型号可以为PUSB2X4Y

网友AB(2022-11-02):
做保护的话,其实ESD和TVS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