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wd接口做IO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05-27):
突然,很多之前不在乎的因素终于发生了

现在就是需要swd口用作不同IO,

这么使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重新下载程序怎么办?

网友A(2022-06-28):
只要有其他办法,就不要用这个

网友B(2022-08-01):
没啥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关闭SWD功能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情况是电路设计的时候,把复位引出来,方便后续烧录

网友D:
重新烧程序换方法烧录呗

网友E:
如果非要用SWD当普通IO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晚一些关闭SWD功能,这样方便后续烧录程序的事情

网友F:
注意就是考虑另一种升级方式吧

楼主:
确实感觉要尽量避开这些引脚

网友G:
直接复用就是了

网友H:
可以考虑IAP+APP的方式,实现升级烧录程序,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I:
一般是不建议将SWD复用的,但是要复用也没啥问题的

网友J:
建议把RST引出,方便SWD没恢复的时候,下载程序

网友K:
你可以考虑串口升级这种功能,会很方便

网友L:
使用的时候,记得关闭SWD功能,不然做不了普通I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的时候,记得关闭SWD功能,不然做不了普通IO的

那怎么烧录和调试呢?

网友M(2022-09-16):
怎么烧录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