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做其它事情了?

楼主(2022-05-27):
当串口通讯发送多个字节的时候 (比如根据通讯协议一次要发送几十个字节)
而通讯baud又很低,比如只有600bps,那么在发送的过程中,MCU是不是
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做其它事情了?

网友A:
我到是比较容易想通,因为收到一个字节后,直到下一个字节收完为止,这段时间MCU可以去做其它事情,但是发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制呢?

网友B:
发送和接收都有相应的中断标志位,发送完自动值位,查询相应标志位即可。

网友C:
所谓发送就是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SBUF,
所谓接受就是从SBUF读取数据,

网友D:
应该进行设置一些标志位,我觉得可以做其它事。

网友E:
这些指令占用的时间太少了 无非就是一个或者几个机器周期嘛。

网友F:
至于是低波特率还是高波特率并不会影响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