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程序编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楼主(2022-05-27):
DSP程序编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网友A:
不影响执行速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c或c/c++语言提供的函数库,也可以自己设计函数。

网友B:
进行绝对值运算,可以调用fabs()或abs()函数,也可以使用if...else...判断语句来替代。

网友C:
要非常谨慎地使用局部变量,根据自己项目开发的需要,应尽可能多地使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D:
一定要非常重视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很多朋友对中断向量表的调用方式不清楚。

网友E:
其实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名是任意取定的,dsp是不认名字的,它只认地址!

网友F:
要明确dsp软件开发的第一步是对可用存储空间的分析,存储空间分配好坏关系到一个dsp程序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