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10位,12位ADC的区别

楼主(2022-05-27):
F4系列MCU的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位数不一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B: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C:
10位ADC采集端口相对于12位的是低端芯片

网友D: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多   看看手册吧。

网友E:
12位可以采样小信号试试看。

网友F:
ADC转换的速度和信号敏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G:
波动大是信号有问题吗?
可以尝试采集小信号进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