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老化过程重复开机?

楼主(2022-05-27):
这两天发现老化电源(CV)的时候出现重启现象,老化过程电源是通过上位机下发CAN指令进行老化的,并且这款电源都已经量产一年半多了,最近发现已经有十几台机器出现这种异常现象。后来抽取其中一台测试在实验室测试,监控MCU的打印信息,打印没有任何异常机器在满载跑着的过程就突然重启了,打印信息显示“系统重新初始化,然后开机”,是什么可能性的原因导致这种异常情况呢?

网友A:
这个需要研发支持,重启时打印复位状态,上电复位、WDT复位、LVD复位、指令复位等等,看看MCU内部寄存器信息

网友B:
很简单,被干扰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被干扰了呗

那么都有哪些比较严重的干扰因素会造成这种情况,电磁干扰还是谐波干扰?

市电电源系统的一个尖脉冲或者雷击导致的瞬降 就足以让MCU系统重新启动。

网友C:
也许短时间停电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短时间停电了呢

不知什么意思?是说有可能是短时间内掉电导致的吗?

市电电源系统的一个尖脉冲或者雷击导致的瞬降 就足以让MCU系统重新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什么意思?是说有可能是短时间内掉电导致的吗?

掉电了不就重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电了不就重启了吗?

的确是一种可能,不过这种情况已经排除在外了。

网友D:
楼主所谓的老化试验是怎么个测试方法?只是简单的长时间烤机老化?还是高低温老化?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谓的老化试验是怎么个测试方法?只是简单的长时间烤机老化?还是高低温老化?等等… ...

我们采用的是长时间老化测试法,不知两种方法有什么禁忌?

网友E:
也许与MCU的复位(Reset)脚外围电路有关。如果是电阻R、电容C类型的复位电路,减小R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与MCU的复位(Reset)脚外围电路有关。如果是电阻R、电容C类型的复位电路,减小R试一试。 ...

好的,谢谢坛友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长时间老化测试法,不知两种方法有什么禁忌?

那你这个只是长时间运行拷机老化试验,长时间运行考验的就是软硬件的稳定性了,你提到满载,可以监测一下电源质量和复位信号,看是不是电源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只是长时间运行拷机老化试验,长时间运行考验的就是软硬件的稳定性了,你提到满载,可以监测一下 ...

好的,还有同行说可以采用高温通电老化实验,不知可以吗?又是什么意思?

@tyw :T叔?老化也有藏书?
@tyw :谢谢前辈,你的资料就是这么及时!
tyw
去油香收

网友F:
WDT复位? RST管脚电平变了?

网友G:
信息严重不足,无法判断。不妨先弄清重启发生的条件,先进行统计,发现与之关联的触发条件再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