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单片机运行CubeMX生成的CDC虚拟串口的程序

楼主(2022-05-28):
【解决方案】STM32F103C8单片机运行CubeMX生成的CDC虚拟串口的程序,设备能枚举成功但不能启动的解决办法、这是因为USB的描述符出了问题。

Win10系统下不需要装任何驱动就能使用USB虚拟串口,但更低版本的系统比如Win7则必须要安装ST官方提供的VCP驱动:STM32 Virtual COM Port Driver(STSW-STM32102)。

在Windows 7下,usbd_desc.c中的设备描述符USBD_DeviceDesc的bDeviceClass和bDeviceSubClass可以为0,但USBD_VID必须为0x0483,USBD_PID必须为0x5740,否则无法匹配上安装的VCP驱动,导致设备无法启动,如下图所示。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LK1214/article/details/106414976

楼主:
而在Windows 10下,由于采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虚拟串口的驱动程序,所以USBD_VID和USBD_PID可以为任意值,但是bDeviceClass和bDeviceSubClass都必须为0x02,不能为0,否则将无法匹配上Windows自带的驱动,导致设备无法启动,如下图所示。

楼主:
所以,综上所述,USBD_VID应该为0x0483,USBD_PID应该为0x5740,bDeviceClass和bDeviceSubClass都应该为0x02。

楼主: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USBD_VID                      0x0483  // 由于Win7下虚拟串口必须要装ST驱动, 所以产品ID和设备ID必须是这两个值, 否则不能匹配上驱动
#define USBD_PID                      0x5740
#define USBD_LANGID_STRING            0x0409  // 英语
#define USBD_MANUFACTURER_STRING      "Hello Manufacturer" /* Add your manufacturer string */
#define USBD_PRODUCT_HS_STRING        "Hello Product HS" /* Add your product High Speed string */
#define USBD_PRODUCT_FS_STRING        "Hello Product FS" /* Add your product Full Speed string */
#define USBD_CONFIGURATION_HS_STRING  "Hello Configuration HS" /* Add your configuration High Speed string */
#define USBD_INTERFACE_HS_STRING      "Hello Interface HS" /* Add your Interface High Speed string */
#define USBD_CONFIGURATION_FS_STRING  "Hello Configuration FS" /* Add your configuration Full Speed string */
#define USBD_INTERFACE_FS_STRING      "Hello Interface FS" /* Add your Interface Full Speed string */

楼主:
__ALIGN_BEGIN   uint8_t USBD_DeviceDesc[USB_LEN_DEV_DESC] __ALIGN_END =
{
  0x12,                       /* bLength */
  USB_DESC_TYPE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cdUSB */
  0x02,
  0x02,                       /* bDeviceClass */ // 这两个必须为0x02, 否则Win10下无法启动设备
  0x02,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USB_MAX_EP0_SIZE,           /* bMaxPacketSize */
  LOBYTE(USBD_VID),           /* idVendor */
  HIBYTE(USBD_VID),           /* idVendor */
  LOBYTE(USBD_PID),           /* idVendor */
  HIBYTE(USBD_PID),           /* idVendor */
  0x00,                       /* bcdDevice rel. 2.00 */
  0x02,
  USBD_IDX_MFC_STR,           /* Index of manufacturer string */
  USBD_IDX_PRODUCT_STR,       /* Index of product string */
  USBD_IDX_SERIAL_STR,        /* Index of serial number string */
  USBD_MAX_NUM_CONFIGURATION  /* bNumConfigurations */
}; /* USB_DeviceDescriptor */

楼主:
另外,如果usbd_conf.h里面的内存分配函数选择的是malloc和free,那就需要保证USBD_CDC_Init里面的USBD_malloc能够成功分配内存,否则将无法启动设备。

楼主:
  1. /* Memory management macros */
  2. #define USBD_malloc               malloc
  3. #define USBD_free                 free

楼主:
由于USBD_CDC_HandleTypeDef里面的data成员大小为512字节,所以在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3xb.s中要将Heap_Size改大,默认的0x200(512字节)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CubeMX生成完工程后还要检查USB的中断函数是否存在,是否打开了USB中断。有的时候CubeMX生成的工程中不含USB中断的代码,导致USB设备插上去无法识别。

楼主:
// 打开USB中断
HAL_NVIC_EnableIRQ(USB_LP_CAN1_RX0_IRQn);

楼主:
/* USB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HAL_PCD_IRQHandler(&hpcd);
}

网友A(2022-10-05):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B: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C: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D(2023-04-01):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E:
程序开发人员做项目版本管理时的首选

网友F: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G: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