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I2C练习,HAL库读取MPU6050角度陀螺仪

楼主(2022-05-28):
MPU6050简介
MPU-6000(6050)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间轴之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封装空间。当连接到三轴磁强计时,MPU-60X0提供完整的9轴运动融合输出到其主I2C或SPI端口(SPI仅在MPU-6000上可用)。

楼主:
STM32CubeMx配置
配置使用外部高速时钟

楼主:
配置调试方式

楼主:
配置I2C,这里只需要选择I2C即可其余配置默认,记住自己选择的I2C引脚。

楼主:
配置时钟

楼主:
生成工程

楼主:
代码文件
mpu6050.h文件
#ifndef __MPU6050_H
#define __MPU6050_H

#include "main.h"

#define SMPLRT_DIV   0x19  // 采样率分频,典型值:0x07(125Hz) */
#define CONFIG       0x1A  //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 存储最近的X轴、Y轴、Z轴加速度感应器的测量值 */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 存储的最近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值 */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 存储最近的X轴、Y轴、Z轴陀螺仪感应器的测量值 */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
#define WHO_AM_I     0x75         //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
#define MPU6050_ADDR 0xD0        // MPU6050手册上的地址,这里也可以使用serch函数去搜索

typedef struct{
        // 角速度
        float Accel_X;
        float Accel_Y;
        float Accel_Z;
        // 角度
        float Gyro_X;
        float Gyro_Y;
        float Gyro_Z;
        // 温度
        float Temp;
}MPU6050DATATYPE;

extern MPU6050DATATYPE Mpu6050_Data;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2;

int16_t Sensor_I2C2_Serch(void);
int8_t MPU6050_Init(int16_t Addr);

int8_t Sensor_I2C2_ReadOneByte(uint16_t DevAddr, uint16_t MemAddr, uint8_t *oData);
int8_t Sensor_I2C2_WriteOneByte(uint16_t DevAddr, uint16_t MemAddr, uint8_t *iData);

void MPU6050_Read_Accel(void);
void MPU6050_Read_Gyro(void);
void MPU6050_Read_Temp(void);

#endif

楼主:
mpu6050.c文件

楼主:
#include "mpu6050.h"

static int16_t Mpu6050Addr = 0xD0;
MPU6050DATATYPE Mpu6050_Data;

int8_t Sensor_I2C2_Read(uint16_t DevAddr, uint16_t MemAddr, uint8_t *oData, uint8_t DataLen)
{
        return HAL_I2C_Mem_Read(&hi2c2,DevAddr,MemAddr,1,oData,DataLen,1000);
}

int8_t Sensor_I2C2_Write(uint16_t DevAddr, uint16_t MemAddr, uint8_t *iData, uint8_t DataLen)
{
        return HAL_I2C_Mem_Write(&hi2c2,DevAddr,MemAddr,1,iData,DataLen,1000);
}

int16_t Sensor_I2C2_Serch(void)
{
        for(uint8_t i = 1; i < 255; i++)
        {
                if(HAL_I2C_IsDeviceReady(&hi2c2, i, 1, 1000) == HAL_OK)
                {
                        Mpu6050Addr = i;
                        return i;
                }
        }
        return 0xD1;
}

int8_t MPU6050_Init(int16_t Addr)
{
        uint8_t check;
        HAL_I2C_Mem_Read(&hi2c2,Addr,WHO_AM_I,1,&check,1,1000);
        if(check == 0x98) // 确认设备用 地址寄存器
        {
                check = 0x00;
                Sensor_I2C2_Write(Addr,PWR_MGMT_1,&check, 1);             // 唤醒
                check = 0x07;
                Sensor_I2C2_Write(Addr,SMPLRT_DIV,&check, 1);            // 1Khz的速率
                check = 0x00;
                Sensor_I2C2_Write(Addr,ACCEL_CONFIG,&check, 1);                 // 加速度配置
                check = 0x00;
                Sensor_I2C2_Write(Addr,GYRO_CONFIG,&check, 1);                // 陀螺配置
                return 0;
        }
        return -1;
}

void MPU6050_Read_Accel(void)
{
        uint8_t Read_Buf[6];

        // 寄存器依次是加速度X高 - 加速度X低 - 加速度Y高位 - 加速度Y低位 - 加速度Z高位 - 加速度度Z低位
        Sensor_I2C2_Read(Mpu6050Addr, ACCEL_XOUT_H, Read_Buf, 6);

        Mpu6050_Data.Accel_X = (int16_t)(Read_Buf[0] << 8 | Read_Buf[1]);
        Mpu6050_Data.Accel_Y = (int16_t)(Read_Buf[2] << 8 | Read_Buf[3]);
        Mpu6050_Data.Accel_Z = (int16_t)(Read_Buf[4] << 8 | Read_Buf[5]);

        Mpu6050_Data.Accel_X = Mpu6050_Data.Accel_X / 16384.0f;
        Mpu6050_Data.Accel_Y = Mpu6050_Data.Accel_Y / 16384.0f;
        Mpu6050_Data.Accel_Z = Mpu6050_Data.Accel_Z / 16384.0f;

}
void MPU6050_Read_Gyro(void)
{
        uint8_t Read_Buf[6];

        // 寄存器依次是角度X高 - 角度X低 - 角度Y高位 - 角度Y低位 - 角度Z高位 - 角度Z低位
        Sensor_I2C2_Read(Mpu6050Addr, GYRO_XOUT_H, Read_Buf, 6);

        Mpu6050_Data.Gyro_X = (int16_t)(Read_Buf[0] << 8 | Read_Buf[1]);
        Mpu6050_Data.Gyro_Y = (int16_t)(Read_Buf[2] << 8 | Read_Buf[3]);
        Mpu6050_Data.Gyro_Z = (int16_t)(Read_Buf[4] << 8 | Read_Buf[5]);

        Mpu6050_Data.Gyro_X = Mpu6050_Data.Gyro_X / 131.0f;
        Mpu6050_Data.Gyro_Y = Mpu6050_Data.Gyro_Y / 131.0f;
        Mpu6050_Data.Gyro_Z = Mpu6050_Data.Gyro_Z / 131.0f;

}
void MPU6050_Read_Temp(void)
{
    uint8_t Read_Buf[2];

        Sensor_I2C2_Read(Mpu6050Addr, TEMP_OUT_H, Read_Buf, 2);

        Mpu6050_Data.Temp = (int16_t)(Read_Buf[0] << 8 | Read_Buf[1]);

        Mpu6050_Data.Temp = 36.53f + (Mpu6050_Data.Temp / 340.0f);
}

楼主:
main.c文件
MPU6050_Init(Sensor_I2C2_Serch());
while(1)
{
                HAL_Delay(500);
                MPU6050_Read_Accel();
                MPU6050_Read_Gyro();
                MPU6050_Read_Temp();
}

楼主:
总结
MPU6050的数据的读取非常的简单,但是这个数据还无法直接使用,这里我只是用来联系I2C的读取,对于六轴的算法还有很多,可以转移到别的博主**进行学习参考。

网友A:
怎样用单片机取mpu6050陀螺仪的数据用电脑显示波形

网友B:
如何用i2c读取mpu6050

网友C:
接上mpu6050陀螺仪后程序执行异常

网友B:
三轴陀螺仪MPU-6050型号,如何计算航向角

网友D:
如何用stm32读取MPU6050模块中的WHO

网友E:
硬件i2c读取一次mpu6050数据大概多长时间

网友F:
IIC读取数据速度还是慢了点

网友G:
mpu6050陀螺仪DMP 获取到的四元数

网友H:
就是个i2c器件呗,相应速率够么

网友I:
非常好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做平衡车

网友J:
mpu6050上面的箭头怎么认

网友K:
通过陀螺仪MPU6050的采样函数

网友L:
谁有stm32读取MPU6050的代码

网友M:
MPU6050详细参数?在哪能找到?

网友N:
如何解读陀螺仪MPU6050数据

网友M:
型号怎么选择

网友O:
原始加速度数据和陀螺仪数据怎样处理

网友P:
mpu6050为什么滚动角可以代替单摆角

网友J:
如何应用Sensor Library通过I2C读取MPU6050的数据

网友Q(2022-07-10):
可以读取iic的数据吗

网友R:
MPU-6000和MPU6050简介一样的吗?

网友S:
STM32CubeMx怎么快速实现定义呢?

网友T:
这个iic地址怎么定义的

网友U:
图形化开发,减少了很大的工作量。

网友V:
这个有磁航向吗?

网友W:
hal读取数据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X(2022-11-05):
为什么mpu6050读出来全是0xff

网友Y:
STM32GPIO配置为输出和输入捕获怎么配置(HAL库)?

网友W:
用STM32读取mpu6050原始数据,为什么数值都是-004,而且还一直不变

网友Z:
i2c读取一次mpu6050数据大概多长时间

网友AA:
mpu6050读出欧拉角后怎么转换成角速度

网友AB:
mpu6050加速度,角速度怎么读取?

网友AC:
用mpu6050时I2C读取速度太慢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