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使用DMP库处理MPU6050数据

楼主(2022-05-28):
1、实验分析
MPU6050包含一个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并且可以通过AUX_CL和AUX_DA再扩展一个磁力计,内部设有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可以将欧拉角以四元数的形式输出。本次实验我们使用DMP库对MPU6050初始化并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4011116/article/details/113738183

楼主:
2、实验前准备
使用DMP库需要在MPU官方下载固件并将下面六个导入工程
并且在固件库中需要进行一定的设定。

楼主:
在inv_mpu.c文件中预留有调用文件的接口,需要我们提前设定一下
首先

  1. #define MPU6050 //定义我们使用的传感器为MPU6050
  2. #define MOTION_DRIVER_TARGET_MSP430 //定义驱动部分,采用MSP430的驱动(移植到STM32F1)

楼主:
其次
要对接接口函数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must be defined for this platform:
1. i2c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2.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const *data)
3. i2c_read(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4.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5. delay_ms(unsigned long num_ms)
6. get_ms(unsigned long *count)
7. reg_int_cb(void (*cb)(void), 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pin)
8. labs(long x)
9. fabsf(float x)
10. min(int a, int b)
*/
#define i2c_write   MPU_Write_Len
#define i2c_read    MPU_Read_Len
#define delay_ms    delay_ms
#define get_ms      mget_ms
#define log_i         printf        //打印信息
#define log_e          printf        //打印信息

楼主:
按照官方注释的要求,接口函数的入口参数必须按照要求对齐,否则将无法使用DMP库函数。

楼主:
3、实验分析
上一次我们编写了软模拟IIC的程序,本次需要增加IIC连续写和连续读,这样我们才可以直接操作MPU中的寄存器。

楼主:
操作步骤:
IIC初始化-》MPU的初始化-》DMP库初始化-》使用库函数读取数据
(1)MPU初试步骤

设置AD0引脚电平(低电平,从机地址为0x68;高电平,从机地址为0x69)
IIC初始化
复位从机,唤醒从机
设置陀螺仪、加速度计、设置采样速率
关闭所有中断、IIC主模式关闭、关闭FIFO
设置INT引脚低电平有效
判断从机地址是否正确
设置正方向
使能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楼主:
4、MPU6050寄存器分析
1、自检寄存器
MPU自检寄存器,会产生自检反馈:STR=Gyroscope Output with Self Test Enabled — Gyroscope Output with Self Test Disabled。可以判断自检成功or失败

楼主:
2、采样频率分频器
传感器寄存器输出, FITO 输出, DMP 采样, Motion 检测, Zero Motion 检测和 Free Fall检测都基于这个采样频率。

楼主:
采样频率=陀螺仪输出频率/( 1+SMPLRT_DIV)
陀螺仪的输出频率是1KHz或者8KHz,与数字低通滤波器(DLPF)有关,当DLPF_CFG=0/7时,频率为8K,其他为1K,而且 DLPF 滤波频率一般设置为采样率的一半。采样率,我们假定设置为 50Hz,那么SMPLRT_DIV=1000/50-1=19。

楼主:
3、陀螺仪配置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我们只需要设置FS_SEL位,用于设置陀螺仪满量程范围:0,±250°/s;1,±500°/s;2,±1000°/s;3,±2000°/s
陀螺仪为16位的ADC,所以灵敏度可以达到65536/4000=16.4LSB/(° /S)。

楼主:
4、加速度计配置寄存器
和陀螺仪一样,只需要设置AFS_SEL位,0,±2g; 1,±4g; 2,±8g; 3,±16g;我们一般设置为 0,即±2g,因为加速度传感器的 ADC,也是 16 位,所以得到灵敏度为: 65536/4=16384LSB/g。

楼主:
5、FIFO使能寄存器
该寄存器用于控制 FIFO 使能,在简单读取传感器数据的时候,可以不用 FIFO,设置对应位为 0 即可禁止 FIFO,设置为 1,则使能 FIFO。注意加速度传感器的 3 个轴,全由 1 个位(ACCEL_FIFO_EN)控制,只要该位置 1,则加速度传感器的三个通道都开启 FIFO。

楼主:
6、配置寄存器

楼主:
这里的DLPF_CFG位就是数字低通滤波器的设置位

楼主:
一般我们设置角速度传感器的带宽为其采样率的一半,比如前面设置的采样率为100Hz,那么带宽就应该设置50Hz,取表中角速度近似值42Hz,就应该设置DLPF_CFG=011;

楼主:
7、电源管理寄存器1
DEVICE_RESET 位用来控制复位,设置为 1,复位 MPU6050,复位结束后, MPU硬件自动清零该位。
SLEEEP 位用于控制 MPU6050 的工作模式,复位后,该位为 1,即进入了睡眠模式(低功耗),所以我们要清零该位,以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TEMP_DIS 用于设置是否使能温度传感器,设置为 0,则使能。

楼主:
CLKSEL[2:0]用于选择系统时钟源
内部8M晶振,不太准确,一般采用X轴的PLL作为时钟源

楼主:
8、电源管理寄存器2
LP_WAKE_CTRL 用于控制低功耗时的唤醒频率,用不到。
剩下的 6 位,分别控制加速度和陀螺仪的 x/y/z 轴是否进入待机模式,这里我们全部都不进入待机模式,所以全部设置为 0 即可。

楼主:
9、数据输出寄存器
陀螺仪数据输出寄存器,总共有 6 个寄存器组成,
地址为: 0X43~0X48,
通过读取这 6 个寄存器,就可以读到陀螺仪 x/y/z 轴的值,
比如 x 轴的数据,可以通过读取 0X43(高 8 位)和 0X44(低 8 位)寄存器得到,其他轴以此类推。
同样,加速度传感器数据输出寄存器,也有 6 个,地址为: 0X3B~0X40,
通过读取这 6 个寄存器,就可以读到加速度传感器 x/y/z 轴的值,
比如读 x 轴的数据,可以通过读取 0X3B(高8 位)和 0X3C(低 8 位)寄存器得到,其他轴以此类推。

楼主:
10、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的值,可以通过读取 0X41(高 8 位)和 0X42(低 8 位)寄存器得到,温度换算公式为:
Temperature = 36.53 + regval/340
Temperature 为计算得到的温度值,单位为℃, regval 为从 0X41 和 0X42 读到的温度传感器值。

楼主:
5、代码示例
1、读写数据

/**
  *  功能:IIC写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reg,寄存器地址;data,数据
  *  返回值:0,正常;1,错误
  */
u8 MPU_Write_Byte(u8 reg,u8 data)
{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MPU_ADDR<<1)|0);//ADDR左移一位+写操作
        if(MPU_IIC_Wait_Ack())//等待应答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end_Byte(reg);
        MPU_IIC_Wait_Ack();
        MPU_IIC_Send_Byte(data);
        if(MPU_IIC_Wait_Ack())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top();
        return 0;
}

/**
  *  功能:IIC读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reg,寄存器地址
  *  返回值:数据
  */
u8 MPU_Read_Byte(u8 reg)
{
        u8 res;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MPU_ADDR<<1)|0);//外设地址+写命令
        MPU_IIC_Wait_Ack();
        MPU_IIC_Send_Byte(reg);//寄存器地址
        MPU_IIC_Wait_Ack();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MPU_ADDR<<1)|1);
        MPU_IIC_Wait_Ack();
        res = MPU_IIC_Read_Byte(0);
        MPU_IIC_Stop();
        return res;
}
/**
  *  功能:IIC连续写
  *  入口参数:addr,外设地址;reg,寄存器地址;len,写入长度;buf,数据
  *  返回值:0,正常;1,错误
  */
u8 MPU_Write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u8 i;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addr<<1)|0);
        if(MPU_IIC_Wait_Ack())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end_Byte(reg);
        MPU_IIC_Wait_Ack();
        for(i=0;i<len;i++)
        {
                MPU_IIC_Send_Byte(buf[i]);
                if(MPU_IIC_Wait_Ack())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
        MPU_IIC_Stop();
        return 0;
}
/**
  *  功能:IIC连续读
  *  入口参数:addr,外设地址;reg,寄存器地址;len,读取长度;buf,储存数据
  *  返回值:0,正常;1,错误
  */
u8 MPU_Read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addr<<1)|0);
        if(MPU_IIC_Wait_Ack())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end_Byte(reg);
        MPU_IIC_Wait_Ack();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addr<<1)|1);
        MPU_IIC_Wait_Ack();
        while(len)
        {
                if(len==1)
                        *buf=MPU_IIC_Read_Byte(0);
                else
                        *buf=MPU_IIC_Read_Byte(1);
                len--;
                buf++;
        }
        MPU_IIC_Stop();
        return 0;
}

楼主:
2、陀螺仪初始化代码
/**
  *  功能:初始化MPU6050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
  */
u8 MPU_Init(void)
{
        u8 res;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禁止JTAG,使PA15变为普通IO

        MPU_AD0_CTRL = 0;//控制MPU6050的AD0为低电平,从机地址=0x68;
                                         //                                         高电平,                  0x69;
        MPU_IIC_Init();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80);//复位从机
        delay_ms(100);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0);//唤醒从机
        MPU_Set_Gyro_Fsr(3);//陀螺仪传感器 +-2000dps
        MPU_Set_Accel_Fsr(0);//加速度传感器 +-2g
        MPU_Set_Rate(50);
        MPU_Write_Byte(MPU_INT_EN_REG,0x00);//关闭所有中断
        MPU_Write_Byte(MPU_USER_CTRL_REG,0x00);//IIC主模式关闭
        MPU_Write_Byte(MPU_FIFO_EN_REG,0x00);//关闭FIFO
        MPU_Write_Byte(MPU_INTBP_CFG_REG,0x80);//INT低电平有效
        res = MPU_Read_Byte(MPU_DEVICE_ID_REG);
        if(res == MPU_ADDR)
        {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1);//设置CLKSEL PLL X轴为参考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2_REG,0x00);//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使能
                MPU_Set_Rate(50);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
  *  功能:设置陀螺仪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  入口参数:fsr,0,+-250dps
  *                                   1,+-500dps
  *                                   2,+-1000dps
  *                                   3,+-2000dps
  *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
u8 MPU_Set_Gyro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GYRO_CFG_REG,fsr<<3);
}
/**
  *  功能: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  入口参数:fsr,0,+-2g
  *                                    1,+-4g
  *                                    2,+-8g
  *                                    3,+-16g
  *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
u8 MPU_Set_Accel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ACCEL_CFG_REG,fsr<<3);
}
/**
  *  功能: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  入口参数:lpf,低通滤波器频率(Hz)
  *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
u8 MPU_Set_LPF(u16 lpf)
{
        u8 data=0;
        if(lpf>=188)data=1;
        else if(lpf>=98)data=2;
        else if(lpf>=42)data=3;
        else if(lpf>=20)data=4;
        else if(lpf>=10)data=5;
        else data=6;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CFG_REG,data);
}
/**
  *  功能:设置采样率(Fs=1KHz)
  *  入口参数:rate=[4,1000]Hz
  *  返回值:0,设置成功;1,设置失败
  */
u8 MPU_Set_Rate(u16 rate)
{
        u8 data;
        if(rate>1000)rate=1000;
        if(rate<4)rate=4;
        data=1000/rate-1;
        data=MPU_Write_Byte(MPU_SAMPLE_RATE_REG,data);
        return MPU_Set_LPF(rate/2);
}

楼主:
3、获取原始数据代码
/**
  *  功能:获取MPU内部温度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值:温度*100
  */
short MPU_Get_Temperature(void)
{
        u8 buf[2];
        short raw;
        float temp;
        MPU_Read_Len(MPU_ADDR,MPU_TEMP_OUTH_REG,2,buf);
        raw=((u16)buf[0]<<8)|buf[1];
        temp = 36.53+((double)raw)/340;
        return temp*100;
}
/**
  *  功能:获得陀螺仪原始值
  *  入口参数:gx,gy,gz,陀螺仪XYZ轴原始数据(带符号)
  *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
u8 MPU_Get_Gyroscope(short *gx,short *gy,short *g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GYRO_XOUTH_REG,6,buf);
        if(res == 0)
        {
                *gx=((u16)buf[0]<<8)|buf[1];
                *gy=((u16)buf[2]<<8)|buf[3];
                *g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
  *  功能:获得加速度原始值
  *  入口参数:ax,ay,az,加速度计XYZ的原始数据()
  *  返回值:0,正常;1,错误
  */
u8 MPU_Get_Accelerometer(short *ax,short *ay,short *a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ACCEL_XOUTH_REG,6,buf);
        if(res ==0)
        {
                *ax=((u16)buf[0]<<8)|buf[1];
                *ay=((u16)buf[2]<<8)|buf[3];
                *a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楼主:
4、DMP库函数调用
//mpu6050,dmp初始化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失败
u8 mpu_dmp_init(void)
{
        u8 res=0;
        MPU_IIC_Init();         //初始化IIC总线
        if(mpu_init()==0)        //初始化MPU6050
        {
                res=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INV_XYZ_ACCEL);//设置所需要的传感器
                if(res)return 1;
                res=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INV_XYZ_ACCEL);//设置FIFO
                if(res)return 2;
                res=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设置采样率
                if(res)return 3;
                res=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加载dmp固件
                if(res)return 4;
                res=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设置陀螺仪方向
                if(res)return 5;
                res=dmp_enable_feature(DMP_FEATURE_6X_LP_QUAT|DMP_FEATURE_TAP|        //设置dmp功能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DMP_FEATURE_GYRO_CAL);
                if(res)return 6;
                res=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设置DMP输出速率(最大不超过200Hz)
                if(res)return 7;
                res=run_self_test();                //自检
                if(res)return 8;
                res=mpu_set_dmp_state(1);        //使能DMP
                if(res)return 9;
        }else return 10;
        return 0;
}
//得到dmp处理后的数据(注意,本函数需要比较多堆栈,局部变量有点多)
//pitch:俯仰角 精度:0.1°   范围:-90.0° <---> +90.0°
//roll:横滚角  精度:0.1°   范围:-180.0°<---> +180.0°
//yaw:航向角   精度:0.1°   范围:-180.0°<---> +180.0°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失败
u8 mpu_dmp_get_data(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
{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
        unsigned long sensor_timestamp;
        short gyro[3], accel[3],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
        if(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return 1;
        /* Gyro and accel data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by the DMP in chip frame and hardware units.
         * This behavior is convenient because it keeps the gyro and accel outputs of dmp_read_fifo and mpu_read_fifo consistent.
        **/
        /*if (sensors & INV_XYZ_GYRO )
        send_packet(PACKET_TYPE_GYRO, gyro);
        if (sensors & INV_XYZ_ACCEL)
        send_packet(PACKET_TYPE_ACCEL, accel); */
        /* Unlike gyro and accel, quaternions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in the body frame, q30.
         * The orientation is set by the scalar passed to dmp_set_orientation during initialization.
        **/
        if(sensors&INV_WXYZ_QUAT)
        {
                q0 = quat[0] / q30;        //q30格式转换为浮点数
                q1 = quat[1] / q30;
                q2 = quat[2] / q30;
                q3 = quat[3] / q30;
                //计算得到俯仰角/横滚角/航向角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yaw
        }else return 2;
        return 0;
}

楼主:
6、实验现象

楼主:
7、总结
对于MPU6050数据的处理,使用DMP库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如果理论扎实,可以自行读取原始数据,通过四元数解算获取欧拉角。下一次我们将会把陀螺仪得到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下次主要分析上位机的通讯协议。

网友A(2022-07-08):
有计步的功能吗

网友B:
MPU6050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C:
可以拓展hmc5883吗

网友D:
DMP库处理MPU6050速度还可以。

网友E:
可以使用ahrs吗

网友F:
硬件iic吗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四元数计算呢

网友H:
这个iic函数呢?

网友I:
MPU官方还需要固件吗

网友J:
DMP如何处理磁航向呢?

网友K:
mpu9250的代码通用吗?

网友L:
这个iic地址跟楼主的不太一样呢

网友M:
之前也用过这个库,不过没有调通,尴尬。

网友N(2022-10-03):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O: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