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307如何主动发送UDP包?

楼主(2022-05-28):
使用307EVT中的UdpClient例程测试,添加9行代码如下。测试结果两种主动发送方式都返回代码0x1C,发送长度0,显然都没有发送成功。
但是例程中接收后发送的方式都是可以。但是需要主动发送的时候怎么处理?

void WCHNET_CreatUdpSocket(void)
{
   u8 i;
   SOCK_INF TmpSocketInf;                                                      /* 创建临时socket变量 */

   memset((void *)&TmpSocketInf,0,sizeof(SOCK_INF));               /* 库内部会将此变量复制,所以最好将临时变量先全部清零 */
   memcpy((void *)TmpSocketInf.IPAddr,DESIP,4);                       /* 设置目的IP地址 */
   TmpSocketInf.DesPort  = 2099;
   TmpSocketInf.SourPort = srcport;                                            /* 设置源端口 */
   TmpSocketInf.ProtoType = PROTO_TYPE_UDP;                         /* 设置socekt类型 */
   TmpSocketInf.RecvStartPoint = (u32)SocketRecvBuf[SocketId];  /* 设置接收缓冲区的接收缓冲区 */
   TmpSocketInf.RecvBufLen = RECE_BUF_LEN;                           /* 设置接收缓冲区的接收长度 */
   i = WCHNET_SocketCreat(&SocketId,&TmpSocketInf);              /* 创建socket,将返回的socket索引保存在SocketId中 */
   printf("WCHNET_SocketCreat %d srcport %d\r\n",SocketId,srcport);
   mStopIfError(i);
     //Newly added lines to test UDP send! Both got len=0, i=0x1c!
     u32 len = 48;
     u8 ip_addr[4] = {192,168,1,118};
     memset(MyBuf, 0, 48);    MyBuf[0] = 0x23;
     i = WCHNET_SocketSend(SocketId, MyBuf, &len);
     printf("%d ",i);
     len = 48;
     i = WCHNET_SocketUdpSendTo(SocketId, MyBuf, &len, ip_addr, 2099);
     printf("%d ",i);
}

楼主:
好吧, 自己回复。

库和物理层初始化后等待若干时间后可以发送成功。

网友A: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直琢磨不透的东西指不定哪天就突然明白了

网友B:
嗯,自己给问题解决了。恭喜恭喜。

网友C:
自己解决问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