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请问Coretx-M0+和M3内核的Systick时钟源是否有差异?

楼主(2022-05-28):
最近在用APM32F003的systick作delay时,发现systick的时钟源配置和F103的一样时,实际效果却是有差异的。对比查看了《Cortex-M0权威指南》和《Cortex-M3权威指南》,两者在systick的CSR寄存器的bit2(时钟源配置)的描述上并无差异,如下图所示,该位为0时,选择外部参考时钟作为systick的时钟源,该位为1时,选择处理器的时钟作为systick的时钟源。
对于M3内核而言,所谓外部参考时钟即是系统时钟的1/8,而对于M0内核而言好像并不是系统时钟的1/8,参考了网上的资料有说是系统时钟的1/2,但我实际软件配出来的效果看好像也是系统时钟,请问各位老师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呢?有知道的老师们请帮忙解答一下疑惑哦,非常感谢

网友A(2022-09-07):
M3内核的控制器都带有SysTick定时器

网友B:
Systick允许的最长和最短定时是多少

网友C:
systick一般都采用中断方式吧

网友D:
用systick和TIM的区别

网友E:
这个一样的吧。

网友F:
systick的地址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G:
简单的24位写清零、递减、自装载计数器

网友H:
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对于CM3,CM4内核芯片,都有Systick定时器。

网友G:
设置Systick延时怎么设置

网友I:
使用Cortex-M内核的芯片都带有SysTick

网友C:
systick中断逻辑包括哪些

网友J:
怎么开启systick定时器

网友K:
Systick允许的最短定时是多少

网友L:
systick一般都采用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