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芯旺微车规级功夫KF32A150,SPI调试经验

楼主(2022-05-28):
最近项目用到KF32A150,在调试SPI的时候遇到了些问题
1.首先第一个经验就是不要过度信任官方给的DEMO很有可能是有错的,或者没有经过严格测试的。

2.调试的时候发现,不能连续发超过两个字节的SPI数据,或者出现数据错误,原因在于他们的SPI在波特率设置为10US的时候,发送一个直接竟然要30us多,要在发送完成一个字节后加上一个30US的延时。

    开始加了等待发送完成后再发另外一个不起作用,只有加延时,作为一个车规级的芯片,SPI的速率还赶不上一般的普通单片机,国产芯片任重道远啊!用起来太心累了

网友A:
车上很少用SPI的

网友B:
楼主SPI发送后 有木有查询发送结束标志位? 等标志位置位 表示发送完毕后,再发下一个,就没必要软延迟了吧。除非DEMO有问题,否则这种不是很复杂的外设,还没遇到过有硬件设计缺陷或是软件有问题的MCU,我感觉普通常用外设里,唯一最复杂的是USB,就算搭建了USB的构架,里面还有比较复杂的底层驱动。 其他什么SPI I2C ADC UART TIMER  io_INT  PWM  CAN WDOG都是看DEMO可以搞定的。

网友C:
你好,150的datasheet 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