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中SPI数据读取、调试过程中问题的探讨。

楼主:
ST, pi
1、SPI总线读取数据

许多STM32的SPI数据读取存在问题,举个例子:
设备现需要3个命令,通过命令字才能将我们需要的数据输出,则SPI通讯过程就是

D0->D1->D2->空数据(0x00)->读取数据

然而,由于SPI结构的问题,许多例程发送“D0-D1-D2” 3个字节的数据及读取过程过程代码如下,
SetnCSLow( ); //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Byte(D0);//通过SPI1写8位数据
SPI1_Send_Byte(D1);//通过SPI1写8位数据
SPI1_Send_Byte(D2);//通过SPI1写8位数据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WaitRXNE();// 一定要等待发送完成,才能读取//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高位数据
SetnCSHigh( );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JohnCage」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94842/article/details/107364527

楼主(2022-05-28):
代码执行过程中,其数据以为过程如图所示,黄色为数据写入位置,TXE表示发送缓存寄存器空。

楼主:
可见,在第一个i读取SPI数据时“i=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的是S1位置的值,其实就是D1数据发送后SPI接收到的数据,继而发送空数据“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然后读取“i=SPI_I2S_ReceiveData(SPI1);”此时读取的数据就是S2位置是SPI收到的数据,其实就是D2数据发送后SPI接收到的数据。所以最后需要的数据并没有被读取上。

楼主:
程序需要修成如下:
SetnCSLow( ); //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Byte(D0);//通过SPI1写8位数据
SPI1_Send_Byte(D1);//通过SPI1写8位数据
SPI1_Send_Byte(D2);//通过SPI1写8位数据
WaitBUSY() ;// 一定要等待发送完成,才能读取//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WaitRXNE();// 一定要等待发送完成,才能读取//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高位数据
SetnCSHigh( );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楼主:
增加纵向忙,一定要3个数据全发送完成后,再来读取。
则读取过程变成

楼主:
这样,发送空数据0x00后,最后通过判定RXNE,可以获得SPI总线的数据。

楼主:
2、调试

跟我之前写的,RXNE标志位在使用过程中,一定不要查看SPI寄存器,特别是单步过程,因为RXNE在SPI数据寄存器读取过程中,会硬件清零。而单步过程中,如果选择了查看SPI总线寄存器,SPI数据寄存器会被KEIL读取,此时RXNE会被清零,而是的RXNE循环判断无法退出,造成死机。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后来学长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