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 读取数据不准确,第一次对,后边怎么都不对?

楼主(2022-05-28):
STM32 SPI读取数据不准确为什么?就第一次对,后边怎么都不对,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问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求帮助!

网友A:
是不是后面操作的不对劲呢?

网友B:
按理来说,你第一次读的正确,就说明时序正确了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中断打断你了

网友D:
你看看你的接收函数,是不是数组复用了,被填充其他数据了?

网友E:
你咋确定第一次读取的正确呢?

网友F:
我觉得你这时序后来是不是不对了啊?

网友G:
看看你的代码吧,感觉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才对

网友H:
如果可以,把代码传出来看看吧

网友I:
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数据

网友J:
没遇到过,你看看是不是被什么干扰到了

网友K:
有没有规律性啊

网友L:
是丢数据还是多数据了呢

网友M:
至少说明波特率是对的

网友N:
接收数据是什么方式啊

网友O:
看一下楼主的详细代码吧

网友P(2023-03-02):
建议你用STM8连接标准的SPI器件测试一下,比如读spi flash.

网友P:
建议你用STM8连接标准的SPI器件测试一下,比如读spi flash.

第一次对的标准是啥,会不会没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