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硬件SPI做从设备笔记

楼主(2022-05-28):
ST, pi
我们经常会使用STM的硬件SPI作为主设备,但是很少用到它的从设备功能。最近刚好碰到需要将SPI设置为从设备的情况来读取别的主控发过来的SPI数据。本来想着用普通的IO口作为输入口读取片选线的电平、时钟线的翻转和数据线的高低电平状态,比如用do…while语句判断时钟线的边沿跳变,然后再来读取判断数据线的高低电平,最后得到一个Byte,但是这样做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可能会导致死循环,读到的内容也很大概率上是错的。因此还是用硬件SPI来作为从设备接收数据,有这资源不用也不好对吧。
下面是SPI2的从设备初始化函数以及它的读函数和中断服务函数。SPI的NSS也不是固定的,可以自己定义别的脚,根据自己的需求也可以不要片选脚。

楼主:
u8 rec_buf[10];
u8 cnt=0;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PORTB和复用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2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这里的SCK,MISO和MOSI设置成复用推挽输出是可以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
        /*SPI方向设置也可以是Rxonly*/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设置双向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从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根据逻辑分析仪抓得时钟空闲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根据逻辑分析仪抓得数据是在第二个边缘读取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这里可以不赋值,因为时钟来源是主设备那边的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0;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先在主程序里面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然后再在这里设置SPI NVIC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RXNE,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rec_buf[cnt++] = SPI_I2S_ReceiveData();
}

楼主: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993639/article/details/115743511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百里之外」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993639/article/details/115743511

网友A:
好像还真么做过从设备

网友B(2022-08-02):
好像都是做主的

网友C:
有点老了吧

网友D:
感谢分享,没这么用过,学习了

网友E:
还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F(2022-10-04):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G: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