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深度睡眠功耗问题

楼主(2022-05-29):
程序初始化后,直接进入深度睡眠是100ua左右,但是中断唤醒后再次进入深度睡眠,功耗就变成了800ua左右,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2023-04-06):
应该是没完全进入到睡眠状态吧

网友B:
是不是有的外设没有关掉呢?

网友C:
应该是哪里外设没关掉,或者MCU还没完全进入到睡眠状态吧

网友D:
你唤醒之后到进入睡眠是多长时间?

网友E:
按理来说不应该的,但这种情况不好仿真,只能通过查看程序逻辑了

网友F:
你把频率之类的都降下来看看,也许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G:
一般就是有些外设没有完全进入到低功耗状态,就会这样

网友H:
你就一个MCU么,还是板载还有别的耗电芯片之类的啊

网友I:
也许你可以将深度睡眠拉长,中断唤醒频次减小试试

网友J:
正常来说应该等会儿才能功耗降低的,你可以再测测

网友K:
规范配置低功耗代码:在main函数开始配置代码如下
rcuperiph_clock-enab1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 enable(RCU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enable(RCUGPIOD):
rcu_periph_clock-_enab7e(RCU_GPIOF):
gpio_modeset(GPIOA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 NONE,GPIO_PIN ALL):
gpio_mode_set(CPIOBGPIO MODEANALOG,GPIOPUPDNONE,GPIO_PINALL):
gpio_mode_set(CPIOC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ALL):
gpio_mode set(GPIODGPIO_MODEANALOG,GPIOPUPD_NONE,GPIOPIN_ALL]:
gpio..modesex(GPIOF,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ALL):

注意,为获得一致性的功耗,代码加的位置必须在main函数开始,其次,代码加完后PA13和PA14下载口会被复用,代码无法再次下载,可以将PA13和PA14单独拿出来,不设置模拟输入。

网友L:
肯定有引脚状态不对,唤醒后都做了什么操作?

网友M:
唤醒前和唤醒后再次睡眠,失能的外设都一样?

网友N:
感觉是你哪个引脚没有复位,然后上拉电阻产生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