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使用内部上拉,管脚容易损坏。

楼主(2022-05-29):
STC单片机,使用内部上拉,管脚容易损坏。在管脚和地之间,加了片TVS,然后无法正常工作了。

楼主:

如何解决?请给予支持为盼。

网友A:
我认为任何单片机,管脚损坏一般都是IO过流或过压,跟什么模式无关。你可以串联一个300~1000欧姆电阻测试看看。

网友B:
你换上别的单片机吧,否则就是在黑人家。

网友C:
管脚容易坏?这关管脚做什么用的?硬件设电路可否上传看看?

网友D:
在黑STC单片机

楼主:
TVS在管脚(Break_Check)和GND之间。

网友E:
干嘛放4.7 这么大
0.1够了
这里更应该外部上啦

楼主:
是产品实际情况,遇到问题,特来求救。

网友F:
TVS管的结电容是多少呢?

网友G:
拿示波器点一下GPIO就知道为什么了。(100%有超大号波形)

网友H:
三极管基极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I:
故障现象都描述不清楚,出现问题是必然的。
输入什么波形,输出什么波形,不工作是什么现象,为何怀疑MCU坏了?有和证据?

网友J:
三极管,典型电流放大器件……

网友K:
这些个“电路图”,总是看起来怪怪的,别扭得很

网友L:
三极管基极串联一个10k电阻(或者换成内置电阻的“数字三极管”),C61去掉。

楼主说IO坏了,感觉大概率Q13也难保住。

网友M:
Break_Check串联3k电阻再到单片机

网友N:
单片机的管脚在哪里?

网友O:
楼主的应用虚配置成弱上拉模式,最好在IO上串个1K电阻,TVS则无意义。

网友C:

你这个IO是做什么用的?接的什么信号?这些不描述清楚,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定位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啊。

网友P:

图都没有,让人瞎猜,没有意义。

网友Q(2023-10-08):
第一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