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08系列内部晶振稳定性如何。

楼主(2022-05-29):
这个系列的MCU,内部时钟受温度影响大吗,如果不适用外部晶振,在电机控制上可以用不。会不会温度高造成时钟不准

网友A:
温度不用太担心,一般使用CAN通讯会使用外部时钟,其它情况一般都是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A:
内部时钟精度
-40~105° ±1%
-085和086
-40~125°±1.5%

网友B:
电机控制,需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控制,需要多高的精度?

不能这么说吧,电机控制也看场合,在机器人上面用和在风扇上用,对精度要求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