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一个8脚贴片DC-DC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2-05-29):
一块电源板,上面的DC-DC损坏,原厂把型号打磨了,现在想找到型号来把板子修好,根据另外一块好板对比测量结果如下:
1:BST   18.33V
2:INT   21.19V
3: ?       5.47V
4:?        1.76V
5:FB      0.792V
6:?        0.703V
7:GND    0V
8:SW     12.02V

网友A(点评):
发张PCB板图出来,根据线路图也许可以帮你查得到

网友B:
没有看到那个管脚是输出端?是反激开关电源IC吗?

网友:
把板子拍个图,看下周边器件才好确定

网友C:
输入24V?输出12V?

网友D:
这种不好判断了

楼主:
已经找到型号了:TPS5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