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项目实战ST7735环境质量检测仪

楼主(2022-05-29):
前言 我们主要带大家练习一个小项目让大家熟悉stm32的操作
一、使用到的模块 1.stm32正点原子精英版
2.DH11湿温度传感器
3.MQ135空气质量传感器
4.ST7735LCD屏幕
5.光敏电阻
6.蓝牙模块

楼主:
总结

此项目可以帮助我们检测周围环境,对于学完单片机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练习项目。

网友A(2022-10-05):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B: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C: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D(2023-04-01):
嵌入式软件开发偶尔要收集和分析 log

网友A: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D: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E:
可以开始在项目中动手用

网友F: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G: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H: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B: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I:
内部由寄存器、控制器、运算器和时钟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通过电信号连通

网友C: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