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基于STM32的阿里云物联网项目实战

楼主(2022-05-29):
引言:之前自学了一些关于阿里云物联网项目的开发,收获颇丰,但是总感觉网上的东西太散了,需要自己去不停的收集整理,于是在项目结束后决心自己写一篇比较具有实用性的指导文档,需要声明的是本文档只适合像我一样的新人小白,路过的大佬不喜勿喷,如有疏漏多多指教。

摘要:本文档主要是进行下位机和与阿里云物联网前后端的全端开发,当然不是从0开始的那种,首先要自己准备好STM32F103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板+AHT20温湿度传感器+BC20通讯模块的整体套件,可以在某宝直接购买,总价300元左右,还有附带的工程文件以及源程序,里面虽然附带教程,但是缺少全站开发攻略以及操作步骤,本文档就是指导新手朋友完成自己的第一个物联网项目。

楼主:
一、阿里云物联网后端开发

楼主:
二、下位机联网开发

    提前安装好keil5软件,并用注册机注册好,从ST官网下载器件包并导入,最后达到可用的状态。
    打开工程文件夹,找到通讯模块的专有源文件(BC20.c文件),把之前准备好的三元组和另外两条指令在下图对应的地方行修改,一般在文件的开头处。

楼主:
执行编译命令,生成*.hex文件,烧写到单片机中,再次打开阿里云物联网官网就能看到设备在线和单片机上传感器上传的数据了

楼主:
三、IoT Studio前端开发

楼主:
7)保存并发布,项目完成

网友A:
某宝有卖开发板的,视频教程

网友B:
其他的云可以吗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前端开发什么是后端开发

网友D:
前期需要储备什么知识呢

网友E(2022-06-29):
玩阿里云,要弄清mqtt

网友F:
下位机联网开发

网友G(2022-10-05):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H(2023-04-01):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I: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J: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K: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L: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M: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N: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O: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H: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G: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