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reeRtos+ESP8266+MQTT连接阿里云

楼主(2022-05-29):
1.概述 实现通过stm32f103c8t6+操作系统(freertos)读取dht12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采用ESP8266连接网络,经过MQTT协议连接阿里云IOT,进行数据的传输,以及服务器发送数据控制LED的亮灭,包括消息的发布和订阅等操作,完成云端和设备端的通讯。

楼主:
2.实现步骤
2.1.MQTT.fx模拟器与阿里云通信

首先,我们使用MQTT.fx模拟器,通过模拟的方式去和阿里云平台进行通讯,此步骤是为了验证我们是否完成了阿里云平台的 搭建。其次是为了获取一些相关的日志信息。

楼主:
2.2.STM32与阿里云通信

其次,我们使用STM32F103C8T6,通过ESP8266连接网络,进行阿里云平台的通讯,实现本次设计的最终方案。本设计使用了dht12温湿度传感器进行读取温度,并通过阿里云平台进行发布,控制我们的LED灯的亮灭。

楼主:
3. 搭建云平台
3.1.登陆阿里云平台

2.找到物联网平台
3.根据阿里云的文档创建一个产品,创建一个这个产品的设备,并添加一个自定义功能

楼主:
4.我们先创建一个产品,创建流程如下:

楼主:
然后点击确认即可。

楼主:
5.产品弄好了,就要在产品下面挂上设备

楼主:
6.设置下添加的设备的名字

楼主:
7.查看添加的设备信息

楼主:
注意,以下信息是连接阿里云平台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楼主:
提示:后面咱就会使用下面三个参数(三元组)组合MQTT参数
“ProductKey”: “a1Q",
“DeviceName”: “dht12”,
“DeviceSecret”: "7G****************VsU”

楼主:
4.连接阿里云平台(MQTT.fx)

1.这里需要用到两个软件
1.1.阿里云物联平台配置_32
1.2.MQTT.fx
2.打开MQTT.fx软件

楼主:
2.1.打开软件

楼主:
2.2.配置相关信息

楼主:
3.连接调试
3.1.查看Topic列表,一会需要用到

楼主:
3.2.发布LED开关和温湿度功能。

楼主:
3.3.添加自定义功能,

楼主:
3.4.最后一定要记得发布。

楼主:
3.5.连接服务器

楼主:
3.6.推送的内容需要在阿里云平台点击

楼主:
3.7.推送温湿度数据到阿里云平台服务器上

楼主:
3.8.到此,MQTT.fx模拟器调试就结束了。

楼主:
5.连接阿里云平台(STM32)
5.1.调试信息

楼主:
5.2.源码分析
5.2.1. 向服务器发起连接(CONNECT)

楼主:
5.2.2.服务器回复连接回执(CONNACK)

楼主:
5.2.3.向服务器发起订阅(SUBSCRIBE)

楼主:
5.2.4.服务器回复订阅回执(SUBACK)

楼主:
5.2.5.向服务器发起心跳包请求(PINGREQ)

楼主:
5.2.6.服务器回复心跳回执(PINGRESP)

楼主:
5.2.7.服务器发布消息

楼主:
当服务器发布消息的时候,会进入此函数,对数据进行解析数据,数据格式为json格式,如代码所示。
u8 MQTT_Publish(unsigned char* data,int len)
{
        int buflen = sizeof(buf);
        int rc = 0;
        unsigned char dup;
        int qos;
        unsigned char retained = 0;
        unsigned short msgid = 1;
        int payloadlen_in;
        unsigned char* payload_in;
        MQTTString receivedTopic;

        cJSON *json , *json_params, *json_id, *json_led, *json_display;

        memcpy(buf,data,len);

        rc = MQTTDeserialize_publish(&dup, &qos, &retained, &msgid, &receivedTopic,&payload_in, &payloadlen_in, (unsigned char*)buf, buflen);        //服务器有推送信息
        printf("message arrived : %s\r\n", payload_in);

        json = cJSON_Parse((char *)payload_in);                        //解析数据包
        if (!json)
        {
                printf("Error before: [%s]\r\n",cJSON_GetErrorPtr());
        }
        else
        {
                json_id = cJSON_GetObjectItem(json , "id");
                if(json_id->type == cJSON_String)
                {
                        printf("id:%s\r\n", json_id->valuestring);
                }
                json_params = cJSON_GetObjectItem(json , "params");
                if(json_params)
                {
                        if(cJSON_GetObjectItem(json_params, "LED0"))
                        {
                                json_led  = cJSON_GetObjectItem(json_params, "LED0");
                                if(json_led->type == cJSON_Number)
                                {
                                        printf("LED:%d\r\n", json_led->valueint);
                                        if(json_led->valueint == 1)
                                        {
                                                LED0 = 0;
                                        }
                                        else
                                        {
                                                LED0 = 1;
                                        }
                                }
                        }
                        if(cJSON_GetObjectItem(json_params, "display"))
                        {
                                json_display = cJSON_GetObjectItem(json_params, "display");
                                if (json_display->type == cJSON_String)
                                {
                                        //暂不处理
                                }
                        }
                }
        }
        cJSON_Delete(json);

        return TRUE;
}

楼主:
5.2.8.轮询,读MQTT返回数据类型

楼主:
5.2.9.向服务器发送dht12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
注释:由于本设计使用了ESP8266来联网,ESP8266联网部分代码就不再过多解释,可参考相关的例子进行。

楼主:
6.连接信息

楼主:
注释:串口通信这块使用串口DMA的方式,开启串口DMA中断收发的方式,同时使用了freertos操作系统。

楼主:
7.实物图

网友A:
stm32可以接收并保存从esp8266传输过来的的文件吗?

网友B:
stm32+esp8266怎么将数据传给云平台

网友C:
esp8266 ap模初始化

网友D:
WIFI模块怎么通过STM32自组网

网友E:
STM32+ESP8266怎样使用TCP

网友F:
stm32和esp8266 功耗多少?

网友G:
8266怎么烧写的固件?

网友H:
和esp8266连接完成mqtt协议通信

网友I:
ESP8266如何配置

网友J:
stm32收不到阿里云ping包回复

网友K:
ESP8266如何实现与服务器的TCP通讯

网友L:
阿里云加密可以实现吗

网友M:
STM32需要多大内存呢

网友N:
怎么搭建esp8266智能家居mqtt服务器

网友O:
wifi通信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P(2022-06-30):
能不能提供工程代码

网友Q:
写得太详细了,感谢分享

网友R(2022-10-03):
它可以不受网络连接的限制

网友S:
If-Else 已成为事实上的代码分支解决方案

网友T:
stm32与串口WiFi模块ESP8266如何配置

网友U:
如何用ESP8266的JSON函数解析JSON数据

网友V:
stm32和esp8266一小时耗多少电?

网友W:
想要通过mqtt协议连接华为云,请问是否需要ca证书

网友X:
可以实现阿里云加密吗

网友Y:
esp8266连接完成mqtt协议通信

网友Z:
STM32和ESP8266哪个作为硬件比较简单?

网友AA:
如何用ESP8266构建一个JSON树,并用JSON函数解析JSON数据

网友AB:
目前感觉还有点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