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使用触摸屏一定需要校准么

楼主(2022-05-29):
初次使用触摸,感觉触点和实际有偏差
难道屏出厂的时候,状态不一致?

网友A:
触摸都是后贴的吧?

即使开始不校准,在使用过程中,或许也有需要校准的时候,
建议程序里,把校准加上

楼主:
嗯,之前没加

网友B(2022-07-01):
应该是需要校准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必须的

网友D:
不校准会有偏差

网友E:
校准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网友F:
恩 必须要进行校准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不能少的步骤

网友H:
传统电阻触摸屏一般都有校准,因为偏差太大

网友I:
如果是电阻触摸屏就需要

楼主:
嗯,慢慢细化吧

网友J:
需要校准的。

网友K:
以前的手机都是需要校准屏幕。

网友L:
电阻屏一般都是需要校准的。

网友M:
电容的好像不需要。

网友N:
正常来说,触摸使用之前得需要校准的

网友O:
校准一定要有,不然有偏差了不好弄

网友P:
一般都需要校准的啊,因为贴屏的时候都不保准严丝合缝的

网友Q:
需要校准,状态一致也需要的哦

网友R:
好像电容屏不需要校准吧

网友S:
我知道以前的电阻屏是需要触摸校准的

网友T:
这个校准是不是就校准一次就行啊,没必要每次开机都校准吧

网友U:
有没有印象,以前的老式手机都是开机需要校准的

网友V:
校准这种,我觉得最好要有吧,不然不准的话挺尴尬的

网友W:
建议是校准,但是不校准也是可以用的9.

网友X(2022-08-21):
需要校准

网友Y:
一般需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