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的RCC配置流程

楼主(2022-05-29):
(无正文)

楼主:
在STM32中有5个时钟源:
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震荡器,频率为 8MHz。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IS/2、HSE或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系统时钟SYSCLK,它是供STM32中绝大部分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选择为PLL输出、HSI或者HSE。系统时钟的做大频率为72MHz,它通过AHB分频器分频后送给个模块使用,AHB分频器可选择1、

楼主:
2、4、8、16、32、64、128、256、512分频。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5大模块使用:
1.       送给AHB总线、内核、内存和DMA使用的HCLK时钟。
2.       通过8分频后送给Cortex的系统定时器时钟。
3.       直接送给Cortex的空闲运行时钟PCLK。
4.       送给APB1分频器。APB1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PCLK1,最大频率36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3、4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2、3、4使用。

楼主:
5.       送给APB2分频器。APB2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PCLK2,最大频率72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1使用。另外,APB2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ADC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ADC模块使用。ADC分频器可选择为2、4、6、8分频。
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
连接在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UART1、SPI1、Timer1、ADC1、ADC2、所有普通IO口、第二功能IO口。

楼主:
本次学习使用标准固件库3.3.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SystemInit();                                                    //完全可以使用此函数配置,但是为了学习先不用
RCC_DeInit();                                                      //复位RCC模块的寄存器,复位成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时钟,用HSE的时钟作为PLL的时钟源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获取HSE启动状态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如果HSE启动成功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开启FLASH的预取功能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延迟2个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HCLK,PCLK2,PCLK1,PLL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启动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
}//等待PLL启动完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80)
{
}//检查是否将HSE 9倍频后作为系统时钟
      }
}

楼主:
设置时钟流程: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4.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
5.设置高速APB2时钟                     RCC_PCLK2Config;
6.设置低速速APB1时钟                   RCC_PCLK1Config
7.设置PLL                              RCC_PLLConfig
8.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9.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0.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至此我们就将STM32的系统时钟配置好了,系统时钟72MHz,APH 72MHz,APB2 72MHz,APB1 32MHz,USB 48MHz
其他至于ADC什么的先用不管,用到时再设置,本次只是大体先熟悉下STM32的时钟配置流程,便于以后程序的编写

网友A:
这个图,真不错~

网友B(2022-10-03):
时钟太重要了~~

网友C: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D: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E: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F(2023-05-01):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C: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G: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G: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H: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I: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J: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D: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K: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