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adc采样,对电流是否有要求

楼主(2022-05-29):
因为是大电阻分压,电流很小~~~

引脚前加小电容就可正常采样,

直接采样就不准。

是否和电流有关??

网友A:
这到没那么严格,主要是采样电压

但是,个人觉得也别太极限了,在常规的电流范围内,别弄的小到不耗电了

网友B:
采样保持时间设长点

网友C:
采样的是电压吧

网友D(2022-06-29):
正常来说,采集的是电压,阻抗匹配别太过分就好

网友E:
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网友F:
好像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G:
电流太大了肯定不行啊

网友H:
过大过小都不好 需要进行匹配

网友I:
关键是要匹配

网友J:
现在不准吗 数据?